三菱FX2N PLC故障

楼主(2012-10-16):
三菱FX2N-128MR PLC的输入部分X20~X27均无反应,PLC为2006年的产品,请问是光耦出了问题还是输入锁存出了问题?

网友A:
      一个位的 全无输出,会不会是 COM 线接触不好,还是外部线路正常吗,如检查外部所有接线正确,那有可能是 PLC 的内部一个光藕出问题  !

网友B:
com出问题可能性最大,你要确认输入信号到了。等待结果

网友C:
好老的问题啊。。。。。。

网友D:
三菱的东西比较好修的,将程序清空,在对应X20-27进行编程并验证,如无问题应该是硬件故障,打开检测光耦,我遇到几次是光耦情况,更换即好。

网友E:
如果生产环境还不错的话,可以排除硬件问题;否则就是输入点有东西坏了,导致常开条件无法满足、控制器不工作!

网友F:
建议:

1  先把程序读出来保存,必要时可以恢复。

2  将原程序清除,最好格式化,排除程序故障。

3  将端子排拆除,排除外部原因。

 前几个原因还没有排除的话,那就要拆机进行检修了,如果在保修期的话建议送三菱维修;

 过了保修期可以自己先拆机检查一下,一般是光耦有问题,还有一个是集成电路有问题。

网友G:
这种情况,光耦比较少坏啦,不可能一下子坏这么多光耦的 不可能!!有一点你要查一下,就是具体的芯片信号我记不得了,但是相当于西门子的ULN2003  这种芯片是一批NPN管复合的芯片,这芯片坏了,你那一组输入点就会没反应的,希望对你有帮助,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帮你做维修,价格公道合理,期待与你的合作哦,专业从事工业设备维修。电话:15150156407

楼主(2012-11-16):
程序和光耦问题我都试过,应该是光耦前级问题,谢谢各位朋友指教,好在现在不急,可以慢慢想办法,只是业余条件下更换几十上百个引线的贴片元件有难度。

网友H:
你这样的问题我这里出过几次,不过是出在汇川PLC 上 的,也是整组的烧。

我这里是厂家为了省钱,把几十个三线制的传感器和触摸屏的供电全部接在PLC本体的24V输出上,最终导致负载电流太大而烧点,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有时烧一个,有时烧几个,有时烧一组也可能,负载电流太大导致电压下降厉害,量只有14伏左右,后来我慢慢的一台台的改,改用外部开关电源供电,触摸屏也单独供电,此后,烧点的现象就很少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