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系列PLC高速计数编程

楼主(2012-10-16):
我用台达EH系列PLC简单写了个程序,为什么不能进行高速计数呢?我是这样写的:

LD   m1000

DCNT    C251        K1000

LD     C251

OUT     Y0

END

这样传入PLC后用编码器实验,接X0、X1端子,C251根本就没有反应,但当我将编码器接到X0、X4上时,确可以计数,请问各位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正常情况上高速计数不是应该接在X0、X1端子上吗?谢谢......

网友A:
LD     C251

OUT     Y0

这样的用法没见到过

网友B:
难道是X1变成了X4?你试试C252看看?

网友C:
C251 是  X0  X1  没有错  。但 EH的PLC要   使能   才会计数,就是接通X2, X3是RESET.也可以用内部触点,说明书里有

网友D:
这样传入PLC后用编码器实验,接X0、X1端子,C251根本就没有反应,但当我将编码器接到X0、X4上时,确可以计数
你接X0和X4时也是用C251?这还真没听过。硬体高速计数要用到X2、X3开始和复位。也可以用特M代替X点。

网友E:
设置M1273作为启动信号。源程序改为:

LD   m1000

DCNT    C251        K1000

OUT      M1273

LD     C251

OUT     Y0

END

试试。

网友F:
高速计数器有响应问题,建议你查看用户手册,看频率"XXk hz"是否跟得上?

网友G:
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