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黑屏故障

楼主(2012-10-17):
HMI上电黑屏。重新上电正常;屏保后无法点亮;使用过程中黑屏。

   原因分析:

    1、上电黑屏。

    a、供电电流不足。

    同时为其他电器供电。

    b.品质问题。

    2、屏保后无法点亮。

    a、品质问题。

    b、误操作系统控制区。

    3、使用过程中黑屏。

    设置了屏幕保护或者背光灯节能。

    有高频干扰源,HMI自动进入保护状态。如对讲机。

    d、环境湿度过大导致背光灯保护。

    解决办法:

    1、为 HMI提供独立的开关电源,保证最小功率,最好能放大。品

    质问题请返回维修或者更换新机。品质问题检测方法是用另外

    一台正常 HMILCM与主板交叉更换试验。

    2a、返回厂家维修或者换新机。

    b、解除系统控制区限制。

    3a、与操作人员解释或者解除屏幕保护。

b、重新上电或者屏蔽好附件干扰源。比如高压、高频。

c、解除系统控制区限制。

    d、环境湿度过大导致背光灯保护。

网友A: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B:
在使用TK系列触摸屏的过程中经常遇到白屏或者屏闪现象,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黑屏无法启动,所以怀疑是电源部分出现问题,价格降了,品质也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注一下

网友E:
   关注一下      , 永  久   屏   保 啦

网友F: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触摸屏啊!

网友G:
学习了,就经历过一次黑屏

网友H:
黑屏:一是灯坏了,二是高压条坏了,三是。。。主板,导致黑屏的原因很多,像楼主这个样的假黑屏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