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怎么接入控制回路

楼主(2012-10-17):
求助!!!! 我想在一个控制回路里面加一个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 求大虾指点一下怎么接线啊,现有资源是一个空气开关 还有一个就是要接的负载 请问怎么把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接进去 求图求真相啊

网友A:
以XJ3-G为例:

看此图就会一目了然

网友B:
这样也是可以的,你试试看吧,不知道你的是几个输出!2个就可以如图

假如没有接触器,你参考这个,就是相序继电器的触点串到空气开关的失压线圈上

楼主:
我的想法就是不要接接触器 也不用接启动开关和停止开关 可以直接接到回路里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辉关于以XJ3-G为例:看此图就会一目了然

我用的就是XJ3-G的相序保护器 看你图的意思是我可以直接接到空气开关上面 不要再加接触器什么的可以用的是么?多谢指点

网友D:
呵呵,控制回路的控制线是不能和主回来混为一谈的。  图纸上表明了,需要加个CJ 交流接触器的。

楼主:
那就是要在空气开关下面接一个交流接触器 然后再把相序保护器连到交流接触器上是么? 还请大虾多指点指点啊 小弟对这个实在是不在行啊

网友E:
灵活使用吧,基本原则;接入三相电源,常闭点串接入控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