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风扇 停转导致过热问题

楼主(2012-10-17):
富士三线制风扇坏了,一开机就出现过热保护。现在手上只有二线制的风扇,能用二线制替代吗?怎样替换?有木有什么影响呢?                   谢谢回复。

网友A:
      风扇是可以换二线制的,但是我担心的是你原来三线制的风扇里面是不是有个离心开关--可以根据接近原来风扇有几根线来判断,假如是5根或者6根就有离心开关,假如有,需要短接那个离心开关!然后二线制的风扇需要保证风量满足原来的要求!ABB的我们这样干过!不过是原来两相的,改成三相的!

楼主:
原来的风扇只有三根线的,那有离心开关?要怎么改才好啊。

网友A:
三根线啊,估计你风扇没有离心开关

网友B:
控制线和负极0V之间接100欧电阻

楼主:
对:王者之师——求学关于控制线和负极0V之间接100欧电阻内容的回复:

为什么这样接啊,分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