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故障

楼主(2012-10-17):
输入光耦为PS2805-4,我查了一下,将光耦输出端9~16短路(每两端口为一路),输入信号灯也不亮,怀疑为锁存电路或存储器问题,望各位提出高见。谢谢1

网友A:
先查电源稳定吗?输入IC也碰到坏的,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注,很少用

     还真没有拆过 PLC 内部电路板来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