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响应慢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三菱PLC加一RS485模块,与温控器及变频器通讯,与温控器通讯时,正常!与变频器通讯时,响应太慢,具体表现如下:PLC程序轮循与其通讯的设备发送命令,温控器接收到命令的延时时间在合理的范围内,但变频器不是,很明显的是,可能在第四、第五次发送命令时变频器才响应过来。后来,把温控器全部取消掉,只与变频通讯,还是一样(把变频器取下,放在PLC旁边)。请大家帮帮忙,支支招,谢了!

网友A:
接法是星形还是拉手连接,建议拉手连接,变频器的通讯速率提高看看使用带光电隔离转换器的..

网友B:
变频器设置的问题,有一个响应时间,这个时间你要设置合理,另外还可以提高波特率试试,再者,硬件接线用拉手连接!

楼主:
用的是士林SS2的变频器,仔细看了一下资料,没发现响应时间的参数。

另外,单用变频器与PLC相连,不存在星形连接的问题,RJ45直接与通讯模块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