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的SFB4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2-10-17):
小弟用SFB4做的长时间定时,想让其在定时期间能够暂停,即ET端能够停一会,然后再接着走,能实现不?怎么实现?如果不能实现,有没有其它的替代方法?谢谢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究竟想要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对:tanxin0214关于没有明白你究竟想要实现什么功能 内容的回复:

小弟用SFB4做的长时间定时,在定时期间暂停后,不能继续定时到设定值。能不能有其他的定时块能实现,或用功能块怎么编辑

楼主:
小弟用SFB4做的长时间定时,在定时期间暂停后,不能继续定时到设定值。能不能有其他的定时块能实现,或用功能块怎么编辑

网友B:
长时间定时 ?是多长时间?几小时还是几天?  是什么显示方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多长时间?几小时还是几天?  是什么显示方式 、?

时间设定最长为24小时,以32位无符号现在,设定和显示都为微秒。请老师帮我编个功能块,能够无数次的调用及不产生冲突

楼主:
如有高手请加QQ740397184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