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台达B2伺服的限位问题!急

楼主(2012-10-17):
限位采用的是伺服功能端子的CW和CCW正反转禁止,现在实际情况是,做直线运动。碰到左限位时可以停止,报警14,但往右不能动,往左也不能动,当断电重启驱动器后,可以往右动。当碰到右限位时报15,也需要重启驱动器,才可往左动。按台达技术支持说的P2-15设为22,P2-16设为23。P2-65设400。故障依然存在。

网友:
没手册吗?多看看,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
限位?这是过极限吧。有程式控制的吧,在程式里改下就好了啊

网友B:
p2-65应该设置成800(BIT11位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