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气擂台第七十六期-并联变压器,负载是否可以大于单台变压器

楼主(2012-10-17):
已有一台800KVA变压器,现新上单台负荷1000KVA用电设备,可否再上一台800KVA,并列运行后带1000KVA的设备。

1、是否可以这样配置,是否有隐患,

2、这样配置电业局是否会同意?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两周一期,本期10.30结贴。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10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楼主:
本期10.30结贴

占楼公布获奖名单……

网友A:
     传说中的单母线分段,这样配置肯定是可以的,原因单母线分段是按总计算负荷的70%来选择变压器的,700KVA的变压器貌似没有,选800KVA刚刚好!但是你居然是单台的设备,单台1000VA的,哥差点犯了命题错误,单台设备---有可能就是一台高压电动机,这个情况有些复杂了!

     第一种情况,假如800KVA的变压器的高压端--来自同一段的高压母线,也就是说不会有环流产生,理论上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也不建议这样使用!

  第二种情况,假如800KVA变压器的电源来自两段段高压母线,然后并列运行,那杯具有可能随时发生在你的这些地方:高压柜的开关、高压电缆、高压隔离开关、800KVA的变压器、变压器出来的电缆、1000KVA的负载;原因,假如上级电网两段负载不平衡,就会产生环流,假如其他地方都不是并列运行的(工厂或供电系统,单母线分段运行方式是常见的),而这个环流就会通过上述的设备,其中那薄弱,就那里先击穿;原因上级电网的环流--到你下级变压器下面是放大了的,所以可能是800KVA变压器及起下面的供电回路、1000KVA的单台负载首先受不了,想听鞭炮声,你这样做也不是不可以!电业局是不会同意你那样干的。

       第三、然后我就纳闷了,单台负载有1000KVA了,为啥前面还选个800KVA的变压器,这种负载一般都是高压的了;除非是楼主所描述有误,单台---是指一套配电柜吗?假如是,那可以采取如下方法进行优化配置,增加母联柜和进线柜各一个,为了不浪费原有的变压器,增加一台800KVA的变压器,把单牌的配电柜,变成单母线分段的配电柜,双进线,平常运行--单母线分段模式,这样优化后,电业局不同意也找不出任何理由了!变压器上端的电源也可以来自不同母线端、同母线段更没问题了,只是倒闸操作的时候按规程请示上级电网!

网友B:
变压器并联运行,对变压器要求比较高吧,供配电上的大型变压器参数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设备系统中的控制变压器使用并联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一方面是变压器质量不能保证,另一方面即使质量较好的变压器,并联起来长期使用也不太好的。

网友C:
热烈祝贺

网友D:
变压器并列运行是最常采用的运行方式。大容量供电,为提高供电可靠性,大都设计为2台或3台并列。我设计过的变电所有160KVA与200KVA并列,这样用是为了在负荷小时停运一台;2台750KVA并列(老型号)代替1000KVA,不是为增加容量,就是为运行可靠;1250KVA并列而没采用一台2500KVA,虽然投资高点,用户还是认同。

不但没隐患还增加了可靠性

电业局不管这事

网友E:
1  可以这样并联运行,但两台变压器必须满足并联运行条件:1变比相同 2连接组别相同 3短路阻抗标幺值相等。只要条件满足,维护得当,是不会有什么隐患的。

2  至于电业局才不管你那么多,有钱你多买几台小的并联运行也可,不过这样是不经济的,因为一台大容量变压器的造价要比总容量相同的几台小变压器造价低,占地面积也小。电业局只要求你的有功功率因数达到要求就行了,否则你要增加补偿设备来提高功率因数。要么你就要被罚款了。

网友F:
变压器的并列运行的实例也很多了,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不会有问题:容量相差不超过1/3,阻抗相差不超过10%,联接组别相同。在技术上不会有问题的。

供电局肯定不管这个,好像对他的输电线路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楼上的各位,假如仅仅是根据书本上的变压器并列条件来考虑,是会出问题的;这也是为啥我前面没有提这个,原因这个大家都懂的;采购那台新的变压器肯定会考虑;但是变压器并列运行-----假如变压器的上端是2个电源的,或者是不同母线端来的,一定要考虑环流的产生!去年亲自测试,因我们的上级供电部门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亲自测试给他们看环流的情况;配电室单母线分段的,2台变压器同型号同容量的,因是新项目,所带负载均没有运行,分段运行时低压配显示的2段母线的电流均为0,并列运行后--显示电流为907A----这个电流不是来自负载,而是来自上级电网2段母线的电流差,因其他设备均没有并列,这个电流差通过这个并列点来平衡,这个环流的走向就是1#变压器的高压配---配电电缆及负荷开关---1#变压器---1#低压进线开关--1段低压母线---母联开关---2段低压母线----2#低压进线开关----2#变压器及其上面的母线-----配电电缆及负荷开关-----2段高压柜;假如上级电网的环流比这个还大,大于这走向中的设备的额定电流,就会出现事故!因此为了保证电网的安全运行,我们规定--低压变压器并列运行前,需请示上级电调,运行合环才可以,也就是环流比较少的时候,或者上级母联合上的时候,才可以并列运行!

网友G:
如果两台变压器符合并列运行的条件,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H:
1、是否可以这样配置,是否有隐患,

    就你这个命题而言,我认为是不可以的,单台1000KVA的设备怎么可以用800KVA的带呢?应该选用1250KVA。再者说变压器并联运行也只是为了增加其运行的可靠性,并不能增加其容量。避如一台出故障可在另一台容量允许内拖动一些重要用最设备。或者是说负载下降时可停掉一台,减少一些费用(我们地方供电局会根据变压器运行台数容量收取用电基本容量费)。就单纯的并联运行,只要两台变压器的参数一致( 如容量、变比、联接方式、阻抗等)是没有问题的。

2、这样配置电业局是否会同意?

    一般来说供电局是不会管你具体配置的。但是我们这边供电局只要上新项目,更改公司用电容量。都需要报批。且会设计、安装一条龙。这样的配置设计上应该就通不过。

网友I:
额,依稀记得课本当中好像有这样滴例题。

网友J:
学习了,很好的,这样的活动得多参加

网友K:
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如下:
1、接线组别相同。 2、变比差值不超过±0.5%。 3、短路电压值不超过±10%。
 4、两台变压器容量比不超过3:1。
原因: 1、接线组别不同在并列变压器的二次绕组中会出现电压差,在变压器的二次侧内部产生循环电流
 2、变压器比不同,二次电压不等,在二次绕组中也会产生环流,并占据变压器的容量,增加变压器的损耗。
3、变压器短路电压与变压器的负荷分配成反比。
 4、容量不同的变压器短路电压不同,负荷分配不平衡,运行不经济。

网友L: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具体操作是:

一,硬件配置:

1,进线(一次线)电缆应该足够用;

2,负荷开关应该足够用;

3,保险丝应该足够用;

4,隔离开关应该足够用;

5,负载(二次线)电缆应该足够用;

6,二次负荷开关应该足够用;

7,联络开关应该足够用;

8,两台变压器的变比相同;

9,变压器一次进线电压和二次输出的电压等级相同;

二,软件配置:

1,接线端子及连接螺母不得有虚接;

2,两台变压器的连接组别不可接错;

3,散热通风应该良好。

满足以上条件方可使用,不然是不可以并联运行的。

网友M:
在还没结贴之前,来争积分了,呵呵呵。。。。

变压器并联运行以适应大容量的用电负荷,是工业生产中最普遍的现象,这样即可以减少新上变压器的容量从而节省采购资金,有能够充分利用原有设备,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达到不浪费设备的原则。

变压器并联运行比单台变压器独立运行有很多优点,比如可以提高用电的安全,即使生产中一台出现故障退出运行,另一台也可以短时间运行,以保证设备能够达到有序的停车操作或者降负荷运行的目的,其相当于增加了生产用电的可靠性,此外两台变压器并联可以根据用电负荷的变化进行调节,实现在低负荷时退出部分变压器,这样可以提高变压器的效率也可以增加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变压器并联还可以在用电负荷不停车的状况下进行部分变压器的检修及在线维护等工作。因此变压器并联运行具有灵活多变,增加用电安全性和提高用电效率的作用。

当然变压器并联运行牵扯到,变压器在运行过程中所承担的用电负荷是否超出自身的限定范围的因素,为了减少变压器之间的平衡电流,使任何一台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在负荷安全范围内工作,最大限度的减少变压器之间的平衡电流提高变压器的使用效率,变压器并联运行理想状况需要满足三个方面:并联运行的变压器的一二次电压相等;额定短路电压相等,绕组接线组别相等。

因此要想充分利用先前的800KVA的变压器,在采购新800KVA的变压器时要做到上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三个原则,一二次的变压比好说,绕组接线组别相等也非常容易做到,但是额定短路电压原则上说是不可能一样的,这主要受每台变压器的制造过程中的材料、线径、制造工艺,以及导线材质的不均匀性影响,很难做到完全一致性,但尽量缩小差距还是很简单的,所以在采购新800KVA的变压器时应该尽可能使用与原有变压器统一变比、绕组接线组别相同、同一个系列型号规格的同一个生产厂商的设备,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两变压器的额定短路电压相等,从而减少两变压器并联运行过程中的变压器之间的平衡电流,使其两变压器能够平均分配用电负荷。

对于两台800KVA的变压器并联带动1000KVA的用电设备在用电容量上完全没有问题,在用电负荷的分配上也不会出现过大的负载偏置现象,因此对于单台变压器在运行中不会出现过负荷的现象,但在实际运行中还是要坚强对各个变压器的负荷检测,一旦出现问题及时处理。至于电业局是否同样,技术安全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兲朝大多数时候往往不是讲原则的,而是“原则上”,呵呵,那就需要领导的攻关了。

网友N:
1.用两台800KVA变压器,并列运行后带1000KVA的设备,其变压器的总容量大于单台用电设备的容量,可以这样配置。

随着电网容量的增大,一台变压器的容量往往承担不了全部负载,而改换大容量的变压器又不经济,所以为了满足用户负荷的需要,将两台或更更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此外,电网的负载一般随昼夜不同时间和一年不同季节而变化,如果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则在负载较小时,可以少投入几台,这样就可以实现电网经济运行;同时,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可以轮流检修而不中断供电。

要实现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1)变压比相等。如果变压比不同的两台变压器并联,则二者的副边将产生不同的电压,这个电压差会在两台变压器副边构成的回路中产生环流,严重时将烧坏变压器绕组。为了使并联的变压器安全运行,我国规定并联变压器的变压比差值不得超过0.5%(指分接开关置于同一档位的情况)。

2)接线组别相同。如果接线组别不同的两台变压器并联,则二者的副边线电压相位不同,结果会在并联的副边电路中产生电压差,这个电压差将在两台变压器的副绕组中产生很大的环流,把变压器烧毁。

3)短路电压(阻抗电压)相等。如果短路电压不同的两台变压器并联,则短路电压小的变压器容易过负荷,而断路电压大的变压器却不能满载。一般认为,并联变压器的短路电压相差不得超过10%。通常,应尽量设法提高短路电压大的变压器的副绕组电压或改变变压器分接头位置来调整变压器的短路电压,以使并联运行的变压器的容量能得到充分利用。

4)容量比不超过31 。由于不同容量的变压器其阻抗值较大,负荷分配极不平衡,同时从运行角度考虑,小容量变压器起不到备用作用,所以容量比不宜超过31。但是,在两台变压器均未超过额定负荷运行时,容量比可大于31

变压器投入运行前,应对其进行核相试验。进行核相试验的目的是,检查变压器各电压侧的相序和极性是否一致,以确定能否投入并联运行。配电变压器的核相试验,一般可按下述方法进行:

1)如图1所示,将两台变压器的高压侧端子接在电源上,而低压侧彼此仅接通一根相线,例如只将CC′接通。

2)测量其余相应的两对低压端子间的电压UbbUaa

3)如果Uaa=Ubb=0,即表示相序、电压相位相同,就可投入并联运行。

4)如果UaaUbb都不等于零,再测量UabUba,以判

断相序。如果相序相同而电压仍不为零,则表明绕组极性不同

,对于偶数连接组(如Y/Y-12)的变压器,可改变内部接线;

对于奇数连接组(如Y/Δ-11)的变压器,可改变其中一台变压器与三相电源端子的连接方式(即改变了相序,也同时改变了极性),

以改变极性。极性一致后,若相序不同,则应将低压侧端子的

标志符号予以调换。

  综上所述,只要两台变压器严格按照上述四个条件并列运行

,并在运行前进行核相试验,就不会出现隐患。

   2.变压器并列运行带多台用电设备,属于发、供电单位内部

生产指标考核范畴事务,是否有损耗,是否经济可靠运行,纯属内内部自负盈亏,需要各发、供电企业权衡利弊,科学且合理选择该运运行方式,这种配置不需要电业局同意。

网友N:
图1(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接线图)

楼主:
一等奖50MP:gdh                 江湖走走
二等奖10MP:世猫                世猫
                    jiaoanpeng       jiaoanpeng
                    wmf9716126   wmf9716126
三等奖100积分:lcx_jia     李纯绪
                      刘阳和     刘阳和
                      爱学习爱讨论  爱学习爱讨论
                      yanwen0227   yanwen0227
祝贺以上几位朋友,望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