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擂台第95期——几种变频器的分类及区别分析

楼主(2012-10-17):
普通V/F控制变频器、带PG矢量变频器、HVAG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之间的专用之处在哪里?专用优势?参数设置、外部控制接线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两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10月30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100积分

网友A:
一、V/F控制原理

VF控制就是变频器输出频率与输出电压比值为恒定值或正比。例如50HZ时输出电压为380V,25HZ时输出电压为190V即恒磁通控制转矩不可控系统只是一个以转速物理量做闭环的单闭环控制系统他只能控制电机的转速 根据电机原理可知三相异步电机定子每相电动势的有效值  E1=4.44f1N1Φm 式中E1--定子每相由气隙磁通感应的电动势的有效值V :f1--定子频率Hz:N1——定子每相绕组有效匝数 Φm-每极磁通量由式中可以看出Φm的值由E1/f1决定但由于E1难以直接控制所以在电动势较高时可忽略定子漏阻抗压降而用定子相电压U1代替。那么要保证 Φm不变只要U1/f1始终为一定值即可。这是基频以下调时速的基本情况为恒压频比恒磁通控制方式属于恒转矩调速。     基准频率为恒转矩调速区的最高频率基准频率所对应的电压为即为基准电压是恒转矩调速区的最高电压在基频以下调速时电压会随频率而变化但两者的比值不变。 在基频以上调速时频率从基频向上可以调至上限频率值但是由于电机定子不能超过电机额定电压因此电压不再随频率变化而保持基准电压值不变这时电机主磁通必须随频率升高而减弱转矩相应减小功率基本保持不变属于恒功率调速区。

 主要应用在风机、泵、传送带、等轻载环境。

二。矢量控制

矢量控制把输出电流分励磁和转矩电流并分别控制转矩可控系统是一个以转矩做内环转速做外环的双闭环控制系统。它既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也可以控制电机的扭矩。 矢量控制时的速度控制ASR通过操作转矩指令使得速度指令和速度检出值PG 的反馈或速度推定值的偏差值为0。 带PG 的V/f 控制时的速度控制通过操作输出频率使得速度指令和速度检出值PG 的反馈或速度推定值的偏差值为0。   矢量控制原理是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原理,根据异步电动机的动态数学模型利用一系列坐标变换把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励磁分量和转矩分量对电机的转矩电流分量和励磁分量分别进行控制,在转子磁场定向后实现磁场和转矩的解耦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使异步电机得到接近他励直流电机的控制性能。      具体做法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转矩电流)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      矢量控制分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和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两种,前者精度高后者精度低。矢量控制系统的无速度传感器运行方式首先必须解决电机转速和转子磁链位置角的在线辨识问题。常用的方法有基于检测定子电流信号的辨识方法有同时使用电流检测信号和电压检测信号的辨识方法还有根据电流检测信号和逆变器的开关控制信号重构电压信号的方法

 主要应用在机械设备,数控加工,建筑机械,风电,船舶以及力矩,速度,高精度场合,几乎覆盖所有驱动领域

三、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  其实这只是一个说法,现在就V/F控制变频器很多都可以加恒压控制供水基板,以解决恒压供水的问题。

主要针对楼宇或水处理等行业

四、以上三种控制主回路接线基本一样,V/F控制和恒压供水参数设置比较简单,PG卡控制的变频器参数化和调试比较复杂。其中恒压供水的二次控制回路,一般都配合供水基板(相当于一个恒压供水控制专属仪表)完成,使用更加方便。

网友B:
海普蒙特的变频器不错。。。。。。。

网友C:
占楼   参加

网友D:
搞变频器开发的都能蒙到我们工控网的专业人士?

变频器无论什么形式、功能,都是功率模块加单片机,所差就是软件。商家唬人时,问你应用在轻载、重载,然后弄出G型、P型,用KVA和KW唬人;有低成本变频器,功率模块选的小,软件设计简单,功能有限。这样的变频器软件设计成限流,可以运行相应功率的电机,可不能带负载启动。

V/F、矢量、带PG口、***专用......,都是软件决定,对于成本没有变化,功率模块影响成本。跟买电视的一样,玩概念唬人。

网友E:
我说的很直接,压频比就是电压和频率按一定的比率加在负载上,而带PG矢量控制通过PG信号控制电机的转速;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就体现在专用上了。其实接线上有大的区别。

网友F:
占楼关注!期待高手。。。。。。。。。

网友G:
期待高手求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占楼关注!期待高手。。。。。。。。。

网友I:
占楼回答,本人打字太慢。

1 普通V/F控制变频器,即恒压频比控制方式。为了保持电动机的负载能力,应保持气隙主磁通不变,要求在降低电源频率的同时降低感应电动势,即E/F=常数,由于E难以直接检测和控制,可以近视的保持定子电压U和频率F的比值为常数,即V/F=常数,这是近视的磁通控制。

此方式是比较简单的控制方式,用于转速开环的交流调速系统,适用于生产机械对调速系统的静、动态性能要求不高的场合,如对风机、泵类进行调速以达到节能的目的,以及空调等家电类。

2 PG矢量控制,此控制方式稳态、动态性能都很好,但是控制复杂。PG即检测反馈,此方式将定子电流分解为励磁分量和与此垂直的转矩分量,参照直流调速系统的控制方法,分别独立地对两个独立分量进行控制,类似直流调速系统中的双闭环控制方式。随着该方式的实用化,交直交变频器使异步电动机调速系统应用范围扩大。

3 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变频调速恒压供水是一种完全匹配式的供水方式,通过改变水泵电机的供电频率,调节水泵转速,通过压力变送器检测出供水压力并加以控制,保证用水量变化时,供水量也随之变化,实现供水与用水的匹配。此方式有节能、节省水泵的优点,但要求供电系统可靠,否则,由于没有蓄水设备,停电即停水。

    此方式的电路有单台、两台、三台和四台泵的不同组合形式。

    举例:

   两台水泵,一用一备,自动累计100小时轮换工作。水压0-1MPa可调,可通过触摸屏调节,选用F940GOT-SWD触摸屏、PLC选用三菱2N系列32MR型、模拟量输入选用FXon-3A、变频器采用三菱FR-E540。

    在这里,变频器的参数可确定为:

   1上线频率Pr.1=50HZ

   2下限频率Pr.2=30hz

   3基准频率Pr.3=50HZ

   4加速时间Pr.7=3S

   5减速时间Pr.8=3S

   6过流保护Pr.9=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7启动频率Pr.13=10HZ

   8频率设定端子间的电压信号0-10V Pr.73=1

   9操作模式选择外部运行Pr.79=2

网友J:
价格成本还是有差别的。PG卡你光学的还好,旋变的芯片价格高很多。另外,程式复杂不一样。V/F的单片机和PG卡的肯定差很多的。做伺服的,普通的DSP和高版本的价格差很大的。

网友K:
表示关注,求高手出来解释更多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