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干扰

楼主(2012-10-17):
伺服驱动器与变频器原理相似,那么它干扰其它设备的性质是否与变频器一样?
是否伺服驱动器做抗干扰处理了,不像变频器那么大的干扰?
我们在进行伺服控制系统时是否也要加一些输入电抗器,滤波器及输出电抗器?
答:伺服驱动器其实就是属于变频器的一种,它本身当然是很大的干扰源。
它干扰其它设备的性质是否与变频器一样——
     是一样的。
在进行伺服控制系统时是否也要加一些输入电抗器,滤波器及输出电抗器——
     输入电抗器是必须的,至于滤波器及输出电抗器要看具体情况再来决定是否需要加。
另外,建议你看看下面——
在变频器输出侧共有以下几种选件:
1)Output  reactor  输出电抗器,当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缆长度大于产品规定值时,应加输出电抗器来补偿电机长电缆运行时的耦合电容的充放电影响,避免变频器过流。输出电抗器有两种类型,一种输出电抗器是铁芯式电抗器,当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小于3KHZ时采用。另一种输出电抗器是铁氧体式,当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小于6KHZ时采用。变频器输出端增加输出电抗器的作用是为了增加变频器到电动机的导线距离,输出电抗器可以有效抑制变频器的IGBT开关时产生的瞬间高电压,减少此电压对电缆绝缘和电机的不良影响。同时为了增加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距离可以适当加粗电缆,增加电缆的绝缘强度,尽量选用非屏蔽电缆。
2)Output  dv/dt  filter  输出dv/dt电抗器,输出dv/dt电抗器是为了限制变频器输出电压的上升率来确保电机的绝缘正常。
3)Sinusolidal  filters正弦波滤波器,它使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近似于正弦波,减少电机谐波畴变系数和电机绝缘压力。
伺服驱动器也是一种强大的干扰源。
伺服驱动器与变频器原理相似,它干扰其它设备的性质与变频器一样。
虽然伺服驱动器做抗干扰处理了,但是它与变频器一样存在很大的干扰。
我们在进行伺服控制系统时要连接输入电抗器,滤波器。而输出电抗器不是必须的,西门子对具体哪一种伺服系统的接地、防干扰措施都进行了具体详细的说明。
输入电抗器,滤波器它们在系统中的作用,都是为了防止电磁干扰、尖峰波电源对系统造成影响,并且又要防止伺服系统对工频电网的冲击,保护电网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网友A:
伺服驱动器跟变频调速器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