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 EM231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怎么才能接电流信号?

楼主(2012-10-17):
 请问S7-200 EM231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6ES7 231-OHF22-OXAO)怎么接4-20mA信号?

我看系统手册上面只有G和H才可能接电流输入,前面6个都只能接电压信号,请问怎样才能接电流信号啊?

有人说须在上面接250电阻,有人用过吗?非常感谢!!

以下是手册上的接线图

手册上的接线图

网友A:
配置 EM 231
表中显示了如何使用组态 DIP 开关来组态 EM 231 模块。所有输入
设置为相同的模拟量输入量程。在该表中,ON 是闭合,OFF 是断
开。只在电源接通时读取开关设置。
表 A-21 组态开关表用于为 EM 231 模拟量输入和 4/8 输入(括号
中为 8 输入)选择模拟量输入范围。
当采用 8 输入模块以及开关 3、4 和 5 选择模拟量输入范围时,
使用开关 1 和 2 来选择电流输入模式。开关 1 打开(ON)为通
道 6 选择电流输入模式;关闭(OFF)选择电压模式。开关 2 打开
(ON)为通道 7 选择电流输入模式;关闭(OFF)选择电压模式。

然后我发现我手上的手册,编号和你不一样,你那是西门子的正品?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您是4路输入的,我上面那个是8路输入的,不一样。

网友B:
江湖讲的很好,比较全面。

网友C:
1.4-20mA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接入。市面上有卖那种转换器,在百度里面搜搜就能看到。

2.也可以自己串连电阻分压获得电压信号。具体你可以参见: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3&a_id=657170&s_id=4&num=8#anch

网友A:
今天现场看了看EM235,接4-20mA的2线制信号的,如图,就是前面短接了的!

网友D:
你好。我和你用的是一样的EM231(顺达科技的),我也是8路电流信号输入,也是没实现。加我Q1462993357交流下

网友E(2012-11-17):
4-20MA的电流信号,如果做电压信号0-10V那么可以接500欧姆的电阻,对吗

网友F(2016-06-06):
并接250欧姆的电阻,500欧也可以,不过也要看看你的仪表输出阻抗多大

网友G(2018-06-14):
我有试过用耐特ST-200的EM231, 8路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只有提供最后2路的模拟量电流的匹配电阻,  前面6路如果需要接模拟量电流信号,可以外接一个250欧姆的精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