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400 一个V存储区可以显示几个字符?

楼主(2012-10-17):
请教高手。我想在TD400上显示“1#水泵变频运行”(或者“1#水泵工频运行”,或者“1#水泵停止”)字符,在S7-200中将以上字符写在STR-CPY指令IN端,OUT端用VB514,在TD400向导“插入PLC数据”数据地址中写上VB514,可是在TD400中显示4个eeee,只有将以上字符变成2个字符即“运行”或“停止”TD400才能显示对应的汉子。我想请教高手这是为什么?应该怎样处理?

网友A:
问题应该出在TD400的向导中,在“插入PLC数据”之前,应当在TD文本上敲入足够多的空格。具体多少空格,自己尝试一下吧

网友B:
中文字符,一个汉字占两个字节,E文占一个字节,另外TD400上显示字符的时候要把算出来的总字节再+1,恩,我就是这样的,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上面的“1#水泵工频运行”占15个字节 6X2+2+1,所以从VB514开始到VB529不能被其他数据使用

你在交叉引用里面看下你是不是这块区域被使用了

网友C:
TD400C中文字排列是由右向左,你要保证你组态时的位置向左留有足够空间显示出你所要显示的汉字。记得好像一行最多显示8个大字体汉字,1#水泵工频运行  相当于7个汉字,你要将VB514组态到行的最右边。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导,可惜奖励分数只有一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