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开机将VB0-VB2040清零问题

楼主(2012-10-18):
Network1:

LD     First_Scan_On:SM0.1
MOVB   0, VB0
MOVD   &VB0, AC1

Network2:

LD     First_Scan_On:SM0.1
FOR    VW0, 1, 2041
MOVB   *AC1, AC1
INCD   AC1

Network3:

NEXT

网友A:
这个程序是不好使的,下面的程序好用,供你参考:

楼主:
网络2可以清零,但不是一个扫苗周期就能清零的,如果后续网络中有用到的VB0-VB2040,则无法清零

网友A:
2楼:你的程序对AC1用法有问题,如用循环指令应这样编程才对。见下梯形图:

      我将此程序不是清零而是置数“5”,请见下面监视结果(我编的前一个种程序也是这样结果):

网友B:
用RST指令比MOV指令要快!

楼主:
3楼这样回答很不错的,学习了,我手上没有S7-200实物PC

网友C:
用FILL扫描前快速清零。清除2040个B比用VOVB快8.8倍(以02.01版本3为例)。

LD     SM0.1
MOVD   &VB0, AC1
FOR    LW0, 1, 4
FILL   0, *AC1, 255
+I     510, AC1
NEXT

网友D(2012-12-08):
六楼写的追求品质,才有点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