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系列的HMI怎么样做中英文显示

楼主(2012-10-18):
台达A系列的HMI怎么样做中英文显示,第一次用,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台达有没有技术热线呀

网友A:
(1)选项-设置模块参数/一般,系统控制区的长度改成8(D7用于切换);

(2)然后在“其他”选项卡,点击“新增”按钮进行设定;

(3)还要加入“运行前宏”,以便切换回去。

楼主:
在用那个特殊寄存器切换呢

网友B:
中达电通24小时服务热线:021-58639595

 或者到中达官网在线留言: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ContactUs.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