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模拟量输入怎么用

楼主(2012-10-18):
  请各位高手讲讲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输入在使用中怎么使用,并能在程序中测量及监控。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也就是读取模拟量通道而已,MOVW AIW0,VW0,这样就读取了,仅此而已,不用想得太复杂。

网友B:
正常就是读出 乘除运算就行了

www.ytleader.cn

网友C:
模拟量的处理需要简单的采集和处理,网上有编好的程序,可以参考;简单修改;

网友D:
首先应配置好模拟量模块,确定信号类型和地址范围,然后再程序中直接输入地址读取进行运行就行了。

网友E:
模拟量被plc采集到后,说白了就是一个变化的数字,你可以对数字进行四则等运算,得到你想要的数据。

网友F:
呵呵,有西门子PLC技术方面的需要,请跟我联系哦,为您详细解答,提供优质服务,省时省力,高效!

淘宝店铺名:工业自动化技术支持中心http://shop34144237.taobao.com/ 请加QQ群:187442359

网友G:
看下图:以CPU224XP为例。一路温度模拟量输入信号采集处理。温度传感器输出1~5V电压信号,接入CPU224XP本体自带的模拟量输入通道,表示0~100摄氏度,内部AD值范围3200~16000。转换公式:T=(100-0)(AIW0-3200)/(16000-3200)+0=(AIW0-3200)/128

温度T输入1~5VDC电压信号(温度传感器信号接入CPU224XP本体模拟量模块AIW0)

LD     SM0.5
EU
MOVD   +0, VD36
MOVW   AIW0, VW1500
-I     +3200, VW1500
ITD    VW1500, VD1502
DTR    VD1502, VD36
/R     128.0, VD36
ROUND  VD36, VD36
DTI    VD36, VW38                  //VD36/VW38就是实际显示的温度值

网友H:
恩 不断地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I:
这个小程序很不错。经典的模拟量程序。

网友J:
请问输入的AIWO是整数  还是带小数点的数?? 输出的AQWO呢?谢谢

网友K(2017-04-26):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大

网友L(2018-08-10):
模拟量输入主要起到检测的作用,然后用检测的值对其它信号进行控制,检测主要就是做一些量程换算,比如温度检测仪表4~20mA的 -10度到60度的温度仪表的检测,检测到输入值是AIW0=14732 ,程序里面写个实时计算的程序:

检测温度= ((输入检测值-4mA对应值(6400))/ (20mA对应值(32000)-4mA对应值(6400)))*(量程上限(60)-量程下限(-10))=( (14732-6400)/25600)*70=22.7828125   这里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检测到的温度了,程序编程过程中需要注意格式的转换; 模拟量的控制的部分,就是根据检测到的温度值和预设定的温度值做个比较,比如控制空调降温,设定温度是20度,实际温度检测过来是22.7度,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开启压缩机进行降温,当然这只是做个简单的描述,复杂点的PID的应用的基础就是这个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