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报警AL011

楼主(2012-10-18):
现在用台达B2伺服马达,刚安装好的时候是正常的,机器运行一个月左右就出现报警AL011,马达线和编码器线都是台达专用的,更换一个新马达也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出现。

请各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AL011嘛  编码器异常呀。。。但是你这个说是运行一个月以后就会报这个警 有点匪夷所思了,,,会不会是你们机器的震动比较大?导致编码器颠坏?也不太可能吧,,,你做个试验吧。。。。维修,我们倒是可以的呀  苏州沃菱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150156407

网友B:
请问您是哪里的客户?请与采购伺服的我们的经销商联系,现场技术服务。

网友C(2013-01-13):
我这边用也是,不过是用了3个月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电机没有烧,就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B:
您好!怀疑是编码器损坏了,请与您购买伺服的经销商联系维修事宜。

网友D(2013-03-15):
你的编码器线是不是超过15米了?

网友E:
这个情况我们的设备也经常出现,个人总结了一下也就是设备本身的震动导致编码插头的松动,可以考虑把插头取缔直接用胶布包好,效果会更好!

网友F:
将00-02设为-80,将设备正常运转,看面板显示脉冲的累计误差,如果数值有跳动,且在累计上升的话,那就是有干扰进来,造成累计误差,台达的AL11是累计10000个脉冲就报警的。

网友F:
另外,注意抗干扰,加,磁环,条件允许,动力线与编码器线分开走

网友G:
电机编码器坏了,你是数控机床上用的吧,台达伺服电机密封性很差,会很快进水进油,很快烧线圈和编码器!-------可以联系我,帮你几个坏的拼凑出几个好的来,153-5522-1596

网友H(2013-04-20):
台达B2就如此质量?也太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00-02设为-80,将设备正常运转,看面板显示脉冲...

 你好,P0-02内没有80这个参数

网友I(2015-08-1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将00-02设为-80,将设...

网友J(2016-02-29):
我这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K(2016-07-22):
编码器电池没电了或者接头松动

网友L(2016-09-14):
引用 网友F:
将00-02设为-80,将设备正常运转,看面板显示脉冲的累计误差,如果数值有跳动,且在累计上升的话,那就是有干扰进来,造成累计误差,台达的AL11是累计10000个脉冲就报警的。

设定后数字跳转20秒后回到al011、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M(2021-03-09):
看看做的线质量咋样?一般来说,编码器不那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