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固态继电器击穿

楼主(2012-10-18):
我们有一台电加热炉子,总负荷为1000KVA。我们的设备存在一下问题,当我们把加热率设定较大后,我们的固态继电器就有个别损坏,不过我们只击穿可控硅。设备厂家说是我们的供电电源问题。我们认为这类问题是因为可控硅导通角迅速增大,或者可控硅迅速关断造成的电源剧烈波动引起的。但是不知道具体如何解决此问题,有同事认为是我们的无功补偿不及时造成的,想换用可控硅控制的动态补偿电容柜(目前设备上自带的电容补偿柜以及我们配电房内的电容补偿柜,都是采用接触器控制电容投切得); 有的同事认为电压波动,应该电源端增加稳压柜。请教各位大师一下,那种方案是对的。

网友A:
感觉跟电压无关,电流有关。

网友B:
负载回路是直流还是交流的呀?你改善一下固态继电器的通风,然后如果负载是直流的话就增加续流二极管,是交流的话就增加阻容吸收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载回路是直流还是交流的呀?你改善一下固态继电器的通风,然后如果负载是直流的话就增加续流二极管,是交流的话就增加阻容吸收回路。

楼主:
是交流的。如何增加阻容吸收电路。您的意思是补偿无功功率和增加稳压柜都不起作用吗?

网友D:
两个问题:散热不畅损坏继电器、电压偏高产生偏高的电流使继电器过热。

解决:加强散热。如果真是电压偏高可将固态继电器调高一个电流档次。

设备厂说到了点子上。

与你们所分析问题无关,因为加热炉热元件是阻性的不会产生分析的现象。除非要么是中频炉,两种分析都有可能。

网友E:
中频炉吧,考虑谐波原因。

之前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均是谐波击穿

楼主:
我们加热电阻是经过变压器才与可控硅相连的,应该算是感性负载。

网友F:
主要是谐波问题,可以考虑增加动态补偿。

网友G(2016-11-19):
电阻丝是电阻负载,变压器无功部分负责励磁抵抗外部电压,有功部分和工作在短路状态的电流互感器一样,次级拿多少功率,初级自适应给多少,没有能量存储,不会有电感产生的过电压。如果有,也是千分之一,变压器加固定电容就可以了。可控硅或者固态继电器可以拆开,看一看是过流击穿还是过压击穿。如果是点状斑点,就是过压击穿。如果是大面积烧毁,就是过流击穿。过压击穿可以安装,可控硅过压保护器,也有很多种。最好是使用2000焦耳,5万安以上的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