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实现电机两轴同步运转

楼主(2012-10-18):
两个伺服电机之间连一个产品,两个电机要同步运行,位置与速度绝对同步,才不会把产品扯坏,是用PLC位置模式控式,这种效果应该怎么做?还有两个电机找原点不同步怎么办?还有万一其中一个电机异常,另一个电机会不会扯坏产品?谢谢各位老师了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用三菱的定位模块控制,这个其实要18伺服电机同步运转,现在先两个同步试试,如果行,再18个,一开始考虑用两轴同步的伺服驱动器和输出信号分支并联到两个驱动器,考虑到这样成本高,还有一个,找机械原点不好找

楼主:
各位老师教教,现在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A:
帮顶,坐等大师们回答

楼主:
这个项目,一共18个伺服电机,每两个伺服电机位置速度同步为一组,每两组协调运动走圆弧

楼主:
老师,我该从哪下手?

网友B:
你打算用什么控制方式,如果PLC输出脉冲的话,可以试试把脉冲输出同时给到两个伺服电机的脉冲输入端,看看这样能否同步。

如果你的PLC输出的是模拟量或脉冲,可以把模拟量(脉冲)输出给第一个伺服电机,同时将第一个伺服电机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给第二个伺服电机的脉冲输入口,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同步运行。

如果你的两个同步电机之间有物理约束,可以设置第一个电机为你所需的控制方式,并将其转矩输出,而第二个电机采用转矩控制方式,并使其转矩与第一个电机转矩满足一定比例关系。

楼主:
对:纵横军团_MCU关于你打算用什么控制方式,如果PLC输出脉冲的话,可以试试把脉冲输出同时给到两个伺服电机的脉冲输入端,看看这样能否同步。如果你的PLC输出的是模拟量或脉冲,可以把模拟量(脉冲)输出给第一个伺服电机,同时将第一个伺服电机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给第二个伺服电机的脉冲输入口,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同步运行。如果你的两个同步电机之间有物理约束,可以设置第一个电机为你所需的控制方式,并将其转矩输出,而第二个电机采用转矩控制方式,并使其转矩与第一个电机转矩满足一定比例关系。内容的回复:

用PLC扩展定位模块输出脉冲,担心模块发的脉是同步了,由于干扰问题,电机收的脉冲数量或多或少,这种问题怎么处理?

现在两电机是有物理约束,按照老师的说法,第一个电机设为位置控制模式,第二个电机设定转矩控模式,第二个电机响来的及吗,我怕来不及,把机械扯坏了

网友C:
如果 用运动控制器  两伺服同时跟着虚拟轴 同步运转有问题吗?

网友B:
对:basketoox关于回复内容:用PLC扩展定位模块输出脉冲,担心模块发的脉是同步了,由于干扰问题,电机收的脉冲数量或多或少,这种问题怎么处理?现在两电机是有物理约束,按照老师的说法,第一个电机设为位置控制模式,第二个电机设定转矩控模式,第二个电机响来的及吗,我怕来不及,把机械扯坏了内容的回复:

现在的伺服电机脉冲输入都是光耦隔离的吧,抗干扰能力应该很强了,自己再做好抗干扰和屏蔽措施,应该问题不大吧。

对于转矩控制有物理约束的电机,我们的设备就这样用过的,转矩控制方式的响应速度是很快的,如果可以适当的延长第一个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应该没问题。这种方式实际上比前面的方式可能更合适,因为即使你的电机转速完全同步了,机械系统的误差也会很难消除。

网友D:
你找个总线型的运动控制器,你的伺服也换成总线型的。

一共18轴,你不用通讯来保证全部同步很难做到。

最好找一个CANOPEN协议的,然后18轴全部跟着虚拟主轴随动。

CANOPEN协议中,有个同步报文,全部配置好后,所有伺服跟着同步报文同步运动。

只不过成本较高

网友E:
你这个应用应该考虑用多轴控制器,用总线通讯,我有成功案例QQ:80875002

网友F(2019-04-04):
用台达的运动控制器走电子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