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系列 22KW书本型 报A020过流 求建议

楼主(2012-10-18):
最近我有4台6SE7024  22KW书本型变频器,V路驱动厚膜换的好的,模块打过压了,没问题,传感器检测没问题,电流输出很稳定,运行到45HZ-49HZ 报A020过流。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母线电容2200U400V电容,扩容加了2个电容,原本是4个,就不出现过流问题了,可以跑到50HZ,不报错,,我换过新的4个电容也不行。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呀!在这位置加2个电容有点不合理呀,希望各位牛人出出招。

网友A:
原来的电容可能容量小了。

楼主:
对:不懂浪子关于原来的电容可能容量小了。内容的回复:
我买过4个新的电容也是这问题,45HZ报A020

网友B:
把厚膜检测光耦换了看看哦,我遇到过的

网友C:
照你说的45HZ-49HZ之前不报警说明装置电流检测正常,随着频率的增加装置电压势必要增加,所以造成报警的原因我认为有一下几点:装置选型小与电机欠匹配;装置控制方式满足不了电机高速的要求。

楼主:
对:70初学者关于照你说的45HZ-49HZ之前不报警说明装置电流检测正常,随着频率的增加装置电压势必要增加,所以造成报警的原因我认为有一下几点:装置选型小与电机欠匹配;装置控制方式满足不了电机高速的要求。 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我现在想了下,应该还是电机不匹配,必定我是带的37KW的电机,虽然是空转,没加载,但还是超出了22KW变频器的功率范围,我也咨询过客服了,他说也 是这样,我就是不明白,我同样修好了6台,都用37KW电机测试的,有2台可以满HZ跑,4台在40多HZ报A020 F011  最后干脆直接F006,后来一直是F006过压,但是在22KW以内的电机怎么跑都没事,我怀疑变频器是没问题了,为了保险我还是给这4台各加了2个母线大电容,因为加了2个,带37KW空电机满频一点问题也没有,对变频器也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换过了,也没用,必定我是带的37KW空电机,但是有点不明白,同样22KW2台能带37KW电机满频跑,4台不能满屏跑,客服也说了,带的电机太大了,超过22KW的预算了

网友E:
22KW的变频器用在37KW的不报警才怪,就是37KW的变频器用于22KW的电机,参数设置不正确都会报警

网友F(2012-11-24):
哦,有点复杂的,学习了。呵呵,

网友G(2013-07-19):
学习学习,刚解除7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