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SB转换器和电脑连接时传输数据为什么会中断?

楼主(2012-10-18):
是这样的  我在市场上买了一台USB转232串口转换器,刚开始连接上的时候 传输的数据还正常,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数据在传送的过程中会有些丢失,这个应该和产品有没有关系,一般的来说只要芯片正常 是不会出问题的?想求助各位这个要怎么解决? 能给一下详细的解决方案更好?

网友A:
转的不稳定吧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给你一个驱动吧···

我这个驱动是HL-3040芯片USB转232都通用的~~~

想要的话站短我或者QQ我!!!

网友C:
很有可能质量问题,  如芯片不好,  或是板子质量不好都有可能!

     建议买品牌产品!

楼主:
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转的不稳定吧           内容的回复:

怎么不稳定?是芯片的问题还是什么?我买的USB转换器是叫什么宇泰科技的,你们有谁用过吗?有咩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型号是什么UT-8811(USB转232串口驱动九针的),希望有用过的朋友能解决一下,我主要用在视频传输上,一端是电脑USB串口的,另外一段连载

www.szutek.com

楼主:
对:广州@阿君—王者之师关于楼主你好!我给你一个驱动吧···我这个驱动是HL-3040芯片USB转232都通用的~~~想要的话站短我或者QQ我!!! 内容的回复:

你有吗  传给我一个 确定是通用的吗?品牌型号不一样?我的QQ:1138937370  传给我一个好吗?

网友D(2016-08-02):
转的不稳定吧 转的不稳定吧 转的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