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PLC知识问答

楼主(2012-10-18):
1Q系列CPU能否接原来A/AnS系列的模块呢?

答:A/AnS系列模块可以在高性能型QCPU模式下使用,通过QA1S65B/QA1S68B扩展基板,连接到高性能型QCPU主基板后。

2A700系列与E700系列选件卡的区别?

答:A700系列的每种选件卡直接加在主机上,无须另外加盖板;E700系列每种类型的选件卡都要和相应的前盖板一起使用。比如客户的变频器为A740-55kw,需要做cc-link时,选择通讯板FR-A7NC;若变频器为E740-55kw,需要选择同类型的通讯板FR-A7NC E kit

3、问:三菱伺服系统中通常所说的分辨率指的是什?三菱伺服的分辨率分别是多少?

答:通常所说的分辨率,简单的讲,就是伺服电机每旋转一圈,反馈给伺服放大器的脉冲个数。早期的伺服根据型号的不同,分辨率有所差别。目前主流的伺服系统的分辨率分别如下:

MR-ES 系列 131072 p/rev                 MR-J2S        131072 p/rev

MR-J3 系列 262144 p/rev

4、问:三菱MR-ESMR-J2SMR-J3系列的响应频率是多少?响应频率对伺服系统有何影响?

答:高性能速度频率响应可以缩短定位时间,实现高速定位。

MR-ES 系列响应频率:500HZ

MR-J2S 系列响应频率:550HZ

MR-J3 系列响应频率:900HZ

5 问:怎样确定 PID 动作方向,换言之在哪些场合用正动作或反动作?

答:这是整个调试过程的第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必须根据所处行业的系统要求准确选定。一般来说,在供水、流量控制、加温时应为反作用,通俗讲,测量值(水压、液体流量、温度)升高时,应减小执行量,反之则应增大执行量。而在排水、降温时为正作用,测量值(水压、温度)升高时,应增大执行量,反之则应减小执行量。

6三菱变频器A024A044以及A200A100替代型号是什么?

答:A024A044系列分别可用E520E540替代,A120A140分别可用F720F740系列替代,A220A240分别可用A720A740替代。

7FX1NPLC能否扩展连接FX2N的输入输出模块、模拟量模块、定位模块等?

答: FX1NPLC完全可以扩展连接FX2N的扩展模块。如FX2N-16EXFX2N-16EYRFX2N-4ADFX2N-10GMFX2N-20GM等。

8FX系列PLC型号后缀ES/UL-001有什么区别?

答:后缀为ES/UL为欧版型号,-001为中国大陆版。-ES/UL系列输入方式可通过S/S端子,选择源型、漏型输入方式。而-001系列输入方式固定为漏型输入。

9Q00JCPUQ00JCPU-SETQ00JCPU-S8-SET有什么区别?

答:Q00JCPU为电源+CPU+5槽底板的一体型CPUQ00JCPU-SET为电源+CPU+5槽底板,且自带32点输入、32点输出混合I/O模块的一体型CPUQ00JCPU-S8-SET为电源+CPU+8槽底板,且自带2QX402QY10模块的一体型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