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器与仿真器的使用

楼主(2012-10-18):
怎样使用s7200的编程器和仿真器呀?那位老师和我说说,谢谢!

网友A:
1.首先把你办好的程序导出成 .awl 格式的文件保存待用。

2.打开仿真软件 配置-PLC型号,选择你所使用PLC的型号。

3.程序-装载程序-确定-选择程序导出成 .awl 格式的文件。

4.点击RUN

5.点击监控你所装载的测试程序。

网友B:
网上下载的那个S7200仿真软件有详细的使用说明,基本就是楼上说的。楼主难道没有看到,你可以下载一个啊!

网友C:
我最近刚下了一个仿真软件,说明书里只有一个例程序,谁那里有更多的仿真程序啊

楼主:
真是感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