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变频器设置求助

楼主(2012-10-18):
我公司的Acs550变频器,带升级机7.5Kw电动机,下降到限位时,电机停电,刹车滞后,引起电动机空转。上升到位后,也刹不主,冲到顶停止。求参数更改设置。

网友A:
加个机械抱闸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B:
你参考一下参数组21的启动停止设置。要是没有机械抱闸制动的话就让他直流制动,不要让他自由惯性停车模式就可以了吧

网友C:
楼主你好!

可以试试更改加/减速时间。

可以试试把加/减速时间改小看看效果明不明显

即是更改第22组参数中的2202、2203。

没有详细说明书的话QQ或者站内短信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