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进水的处理方法和注意要点

楼主(2012-10-18):
板卡进水,是电路板维修工作人员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的一种故障表现,防止电路板进水特别是较长时间泡水,非常重要!那么对于已经 发生的电路板进水又该如何处理呢?
电路板进水非常容易发生电力有故障,轻微的跳闸断电,严重的会烧毁机器甚至引发火灾。在发现电路板净水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即切断电源,一般来说,为了防止串烧其他机器不见,应当从总闸切断,确保人员和其他设备的安全,将损失降到最低。 对于进水的电路板,最简单方法就是吹风让后弱光晒干,因为进
水的电路板,如果突然暴晒,可能会适得某些零部件爆毁。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则应噶立即使用高纯度酒精,最好是无水酒精清洗一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通过酒精将水分稀释挥发掉。从而达到快速深度吸水的效果。
进水以后的电路板,里面水分子很难被弄掉,残留水分子,通电以后会造成二次短路,烧毁机器。所以在对去水处理工作完成以后,一定要检测各信号是否正常,输入输出时候都没有变化,才可上机,而且 ,任何进水以后的电路板设备稳定性都打 不如以前,所以对于此类意外情况,我们一定要在平时做好防范和监管工作。

楼主:
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网友A:
我也看看   以防不测

网友B:
一般的,我的处理办法,就是阴晾、风干,再用毛刷清扫,再通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