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F7405.5kw故障显示E UVT如何修复。

楼主(2012-10-18):
三菱变频器FR-F7405.5kw上电就显示E UVT故障如何修复。请详细一点如直流母线的取样电阻在什么地方,阻值多大。经过的光电耦合器型号。急急!!太难了吗?怎么没人会呢!!!!

网友A:
楼主你好!

还是先按照说明书的去尝试处理一下吧!

我这也是在说明书照搬的,其他解决办法偶也木有。

楼主:
谢谢了、阿君我以试过了还是报警。

网友B:
你好!  三菱报欠压是很常见的现象   我建议  你 ( 1) 量一下母线 P .N地电压 看是否正常 (2)看一下有没有 7800或7840 这种检测光耦有就把它换新的 (3)检测一下 电压检测电路的降压电阻有没有坏、 发光二极管有没有坏(4)换主板看行不行

楼主:
首先说声谢谢了!!有人回答是好事。P N 之间的电压正常532V,光耦检测回路没有7800和7840.而有与PR相连的光耦P521和与P相连的TLP543J是这两只吗

网友C:
哎呀,这个是三菱变频器最常见也是简单的故障呀。怎么没有找我呀。我是三菱主板驱动板专修的呀。看看M62301的工作电压10V有吗?

楼主:
先说声谢谢!M62301是否有10V的电压是吧,我先验证一下。

网友C:
TLP543J---是充电用的光耦。

楼主:
请问三菱主驱板专修 M62301集成块电压10V是1脚和20脚吗?

网友C:
M62301集成块电压10V-----10,11脚,有个贴片电容的。再看12脚的电压。

楼主:
谢谢三菱主驱板专修明天去验证

楼主:
你好三菱主驱板专修我去验证了M62301集成块的电压10-11脚电压为9V。10-12脚的电压1V,正常吗?故障依旧如何处理。

楼主:
你好三菱主驱板专修请回答我去验证了M62301集成块的电压10-11脚电压为9V。10-12脚的电压1V,正常吗?故障依旧如何处理。急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好!  三菱报欠压是很常见的现象   我建议  你 ( 1) 量一下母线 P .N地电压 看是否正常 (2)看一下有没有 7800或7840 这种检测光耦有就把它换新的 (3)检测一下 电压检测电路的降压电阻有没有坏、 发光二极管有没有坏(4)换主板看行不行

楼主:
首先说声谢谢了!!有人回答是好事。P N 之间的电压正常532V,光耦检测回路没有7800和7840.而有与PR相连的光耦P521和与P相连的TLP543J是这两只吗 。

网友C(2012-11-18):
10-12脚的电压1V,不正常哇。急的话,发我修吧,这样快。时间长了,不要客户跑了。QQ:396153550   论坛交流太慢了。时效不好。

楼主:
你好三菱主驱板专修请回答我去验证了M62301集成块10-12脚的电压1V,不正常故障依旧如何处理。

楼主:
你好三菱主驱板专修请回答我去验证了M62301集成块10-12脚的电压1V,不正常?应该是多少V才正常。故障依旧如何处理。

网友C:
那就要用示波器测试各个工作点的电压了。一时间说不清的哇,发我修吧。修好你看懂板子就明白了。

楼主:
你好三菱主驱板专修请回答M62301集成块10-12脚的电压是1.2V吗??

网友E:
先把M62301换了再看

楼主:
谢谢机器人下周一我试一下。

网友F:
我也有一台这个故障,上电就报欠压。

楼主:
请教xzp-54你如何修复的。

网友C:
淡季了,三菱变频器的欠压故障,还是这么多?

网友C:
李工的欠压机器。已经发我研究了。谢谢。已经修复,在老化试验了。

网友G(2017-10-10):
维修变频器还是有不少活的。

网友H(2019-04-30):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报警欠压最后怎么修复的啊,谢谢!

网友I:
三菱主驱板专修,你怎么就不说怎么修呢,搞的跟正的是的,都发给你修,累死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