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两线接法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2-10-18):
FX2N-485-BD发送信号与接收信号,它的发送信号会回到接收线上,因此接收置位标志可能会产生多次,大家都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咱们一般都用全双工接法的说,这问题就不存在~~~

网友B:
如果有规律,自然好处理,有的时候直接丢弃即可。

网友C:
全双工也没用的,变频器运行时没法设置的

楼主:
搞不懂啊,

网友D:
全双工需要4根线,PLC的通讯模块上有4个端子,但并非所有品牌的变频器都有4个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