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过长电流表没有电流

楼主(2012-10-18):
我单位有几块指针电流表没显示电流,有一个22kw电极搅拌浆,启动柜在配电室三楼,互感器为100/5,指针电流表为100/5,电流表在车间的外面,电流表离配电柜有100米左右,二次电线为1.5平方的,二次线路太长阻抗太大,所以电流表不显示电流。看哪为朋友有好办法,本人谢谢了!

网友A:
改成4-20mA直流信号传输显示。

网友B:
加个电流变送器变成4-20mA的信号,然后装可以接受4-20mA的电流表!或者你可以试试改成100/1的互感器,配1A的电流表!

网友C:
1.交流电流表二次导线为1.5平方,足以过约2A的二次电流(根据P=1.7321*380*0.85*I,I=39A,二次电流为39A/20A=1.9A),表离配电柜几百米远,都属正常范围,其损耗微乎其微,不会对表的读数有影响。不像直流电流表,一般都经过分流器,相当于毫伏表,线路越长,电阻越大,其压降也越大,对表的读数影响很大。

2.电流表不显示读数,表计机械故障、表计电流回路开路或互感器被短接等几种原因引起,不是因为线路过长所致。楼主的命题有误。

3.即便改成4-20mA直流信号传输显示,也是输出回路显示,变为由电量变送器读数,但输入回路仍是交流量(类似于交流电流表功能),没有交流电流输入,怎回有直流输出

网友D:
1, 你所说的距离好像并不是很远吧

2,建议检查电流表和线路问题

3, 或是试着将 电流表及其互感器减小匹配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 你所说的距离好像并不是很远吧2,建议检查电流表和线路问题3, 或是试着将 电流表及其互感器减小匹配看看

网友F:
     22kw电机启动仍可正常运行,说明主回路有电流通过,额定运行其电流为39A左右,用100/5电流互感器,只要二次不是开路,互感器的二次电流就=39÷20=1.9A,即二次回路的电流是由互感器的匝比决定的,与回路的电阻大小无关。故你说的“二次线路太长阻抗太大,所以电流表不显示电流”是不对的。

    电流表不显示电流有以下可能:1、互感器的二次被短路,使电流表无指示。2、互感器的二次开路,使电流表无指示。3、电流表已坏(线圈短路或断路)。你仔细检查线路吧。

网友G:
先把电流表接在互感器处,看有没有电流。

有就是线路的问题。

没有就是互感器或电流表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1.交流电流表二次导线为1.5平方,足以流过约2A的二次电流(根据P=1.7321*380*0.85*I,I=39A,二次电流为39A/20A=1.9A),表离配电柜几百米远,都属正常范围,其损耗微乎其微,不会对表的读数有影响。不像直流电流表,一般都经过分流器,相当于毫伏表,线路越长,电阻越大,其压降也越大,对表的读数影响很大。2.电流表不显示读数,系表计机械故障、表计电流回路开路或互感器被短接等几种原因引起,不是因为线路过长所致。楼主的命题有误。3.即便改成4-20mA直流信号传输显示,也是输出回路显示,变为由电量变送器读数,但输入回路仍是交流量(类似于交流电流表功能),没有交流电流输入,怎回有直流输出?

同意

网友I:
电路阻抗大。100米的距离,线路长200米,1.5的线直流电阻应该有2-3欧,甚至更大,还有电感呢。互感器的二次侧没驱动能力,这个阻抗已经很大了。

互感器的二次回路虽然电流不大,可为了测量精度,要求要使用铜2.5以上的导线,标准、规程、教科书都强调这个问题,怎可忽视呢?

网友J:
方便的话,将电流互感器和指针电流表都换成100/1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电路阻抗大。100米的距离,线路长200米,1.5的线直流电阻应该有2-3欧,甚至更大,还有电感呢。互感器的二次侧没驱动能力,这个阻抗已经很大了。互感器的二次回路虽然电流不大,可为了测量精度,要求要使用铜2.5以上的导线,标准、规程、教科书都强调这个问题,怎可忽视呢?

也支持这种说法

楼主:
对:huiyi2012关于方便的话,将电流互感器和指针电流表都换成100/1的 内容的回复:

huiyi2012 你好,我问了好多家电器经销商,他们说没有卖100比1的互感器,请问100比1互感器和100比5互感器型号一样吗?我想用你的办法100比1互感器和6L2型号指针1A电流表,来处理我单位电流表没显示电流的情况,如果你用过能告诉我,你用过什么型号100比1的电流互感器,在此谢谢你了

网友J:
对:hanguoxu关于回复内容:对:huiyi2012关于方便的话,将电流互感器和指针电流表都换成100/1的 内容的回复:huiyi2012 你好,我问了好多家电器经销商,他们说没有卖100比1的互感器,请问100比1互感器和100比5互感器型号一样吗?我想用你的办法100比1互感器和6L2型号指针1A电流表,来处理我单位电流表没显示电流的情况,如果你用过能告诉我,你用过什么型号100比1的电流互感器,在此谢谢你了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 ,我没有用过,我也只是理论分析而已

网友J:
对:hanguoxu关于回复内容:对:huiyi2012关于方便的话,将电流互感器和指针电流表都换成100/1的 内容的回复:huiyi2012 你好,我问了好多家电器经销商,他们说没有卖100比1的互感器,请问100比1互感器和100比5互感器型号一样吗?我想用你的办法100比1互感器和6L2型号指针1A电流表,来处理我单位电流表没显示电流的情况,如果你用过能告诉我,你用过什么型号100比1的电流互感器,在此谢谢你了内容的回复:

今天去我们单位看了一下,我们单位37kW的电机,现场用的100/1A 0.5级的可以显示,另外一台用100/5就不能正常显示,TA具体型号是BH-0.66 30I 100/1 0.5级 你可以上淘宝看看,应该找得到

网友K:
1.你先检查一下电流回路是否正常(电流回路确实是长了,这样阻抗也会大很多,但是你的车间外的电流表多少也应该有点显示的)

2.在查清电流回路没问题的情况下,你将电流线换成2.5或以上的,也可以并线,与此同时把互感器换一下主要是换一只(变比可以不动)输出容量是10VA以上的,保证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