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个好帖子——两个布线不合理造成的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12-10-19):
常年做维修,时间常了什么事都会遇上,最近工作处理了两个由于布线不合理造成的故障,虽然故障已经解决了,也来给大家分享下,并请大家指正一下分析的原因是不是正确的。
 1、我们公司有一条生产线,由于生产线较长,采用的Profibus通讯,并且操作工位较多,其它单机控制的辅助设备也较多。在收卷操作台旁边,另设有一个对边纠偏装置,用于辅助卷料收卷整齐的。纠偏机采用光电检测钢板边缘位置,将信号反馈到S7-200模拟量模块,通过程序控制输出一个模拟量信号,控制比例伺服阀推动收卷机左右移动。
    本来设备一直正常工作,但经过休息日检修过后,再试机就发现纠偏机一投入自动状态就不停的左右移动,造成卷料无法正常收取。后来停机检查,并更换以前经常出现故障的光电检测模块后,故障仍然存在。通过检测后没有发现任何其它硬件故障。
     最后决定让操作工停机检查控制程序。结果当生产线一停机时,再试操作了一下纠偏机,发现能够正常运行了。再让操作工开机一试,纠偏机故障又出现了。但者之间在控制上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所以感觉出现这样的现象很奇怪。
     通过监控纠偏机程序运行状态发现,只要生产线一启动,纠偏机采集到的数据就不停的变化,从而输出也不停的改变。
     后来通过检查线路,发现是维修工在检修设备时,无意中将纠偏机的地线与收卷操作台的屏蔽地线联接在一起了,将两者地线断开后,纠偏机就能够正常运行了。
 总结分析原因:由于纠偏机的地线与PLC、模拟量等各种模块的“0V”是相通的,而收卷操作台的屏蔽线是全线的通讯系统的屏蔽专用线,上面联接了很多的变频器等装置(系统的地线与屏蔽线是分开的)。当生产线运行时,系统中产生的干扰信号通过“接通”的地线影响到了纠偏机的“0V”电位,从而造成检测的数据不停变动,也影响到了输出的控制电压。

 2、另一台单机设备厂家还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只要系统一上电或断电的瞬间,有一台真空泵就会“脉冲”式的启动一下,马上就会停止来(实际观察时能听到真空泵启动的声音响一下,马上就停止下来)。
     控制方式为:真空泵与一个24V电压的电磁阀并联控制,真空泵通过24V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直接启动,中间继电器线圈与电磁阀线圈并联(都是24V)。低电平端直接PLC的输出点(二者共用一个输出点),另一端接开关电源的24V。
    出现上述现象后,也观察了电磁阀,但并没有发现电源阀有动作(电磁阀带指示灯,没有发现指示灯有闪动或线圈有吸合动作),并且通过测控程序,也没有发现程序有接通现象。
       在经过多次观察并检查线路后发现原来是系统配置有两个开关电源,其中一个供给PLC、触摸屏等,另一个供给中间继电器、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源。而电工为接线方便,将电磁阀的24V端接在了供给PLC电源的开关电源上,而中间继电器全部安装在控制箱后部,所以中间继电器的24V端就近接到另一个开关电源上。
      后来,更换一段线,将中间继电器的24V电源直接接到PLC电源的开关电源上,再试机就没有了上面的故障。
 原因分析:两个不同的开关电源由于品牌、型号等不同,在通电或断电的某一段时间内,输出的24V电源电压值并不相等,或者说两个不同开关电源在这时间内电压升降的速度不一致。
    当布线时,无意识的将两者当成同一电压等级使用时,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两者间的电压差能够驱动某些电器元件动作时,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结果发生。在这次发现的故障中,还好真空泵外加了保护,所以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以上所发生的两个案例在以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发上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原因的分析也请有经验的同行指正。也欢迎大家分享所遇到类似案例。

网友A:
控制中的地线很重要,看了楼主的文章,感触很深;工控就是要注意细节;

网友B:
以后碰到类似问题时借鉴。。。

网友C:
好文章,细节决定成败啊。不注意细节很容易在阴沟里翻船

网友D:
无意中将纠偏机的地线与收卷操作台的屏蔽地线联接在一起了

无意识的将两者当成同一电压等级使用时

两个都是无意识,要这种无脑之人在工作中,是很危险的。。这种无意识,犯下的都算小毛病,要是有人在电炉里维修,这个无脑之人无意识拉下电闸,那可事情大了。。。既然都“无意识”的行尸走肉了,最好回家去吧,今天没事故,不等于明天没事故,谁知道他哪天无意识了,早晚造成事故。

    什么叫“布线不合理造成的事故”??布线合不合理是设计问题,接没接错线是施工问题,你是按图纸接的线么??按图纸接线,造成故障,是设计问题。不按图纸接线造成事故,是施工问题,怎么又推给布线不合理呢???

机器所谓地线很多,有模拟地,数字地,变频器外壳地,变频器内部地,PLC电源0V,外部电源0V(为什么不叫地,就是为了和屏蔽地分开。),变频器内部电源0V,电机外壳,电机零线,变频器直流负端。。各有各的接法。。你以为都叫“地”就接一块儿??

网友E:
布线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我都时常遇到机器运行时,不应该发光的指示灯会虚闪的亮

网友F:
感谢分享,这就是经验啊。楼主很用心,我们很受益。

网友G:
学习了,以后布线更得注意了,

在工作中,不能"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