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电流互感器能否用于60Hz系统

楼主(2012-10-19):
 一台50Hz的电流互感器具体参数如下:变比500/5A,5P20,20VA,工频耐压32kV,雷电冲击55kV,如果用于60Hz系统其参数会发生什么变化?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A:
不能正常使用

频率改变对低压电器参数的影响

大多低压电器是一种电磁元件,因频率的改变会产生电磁参数变化。

铁芯中磁通量及磁通密度的变化

若忽略线路电阻压降,则由电机学可知:U=E=4.44fN ̄ ×10。

式中u——电源电压(v)

E——感应电势(v) ,f——电源频率(Hz)

 N——低压电器电磁线圈匝数 ——铁芯磁通值(Wb) 因为U,N为定值,故: 1/p2=f2/f1=50/60=0.833; 当忽略漏磁通时,铁芯的磁密为B=( /s)×10 式中B一磁密(T) s一铁芯截面积(cm ) 所以B1/B2=91/ 2:0.833 式中B1, 1为60Hz时参数, B2,92为50Hz时参数 可见,60Hz时 值及 值是50Hz时的83%倍。也就是 说,随着频率增大,主磁通会减小,由此也会引起激磁电流的减 小。

楼主:
也就是说除了容量有所减小,变比及精度不受影响了

楼主:
我问了问专业人员:CT(50Hz和60Hz可以通用);PT---50Hz可以用于60Hz系统;但是60Hz的不能用于50Hz系统。

网友B:
对:研讨会宣传员关于我问了问专业人员:CT(50Hz和60Hz可以通用);PT---50Hz可以用于60Hz系统;但是60Hz的不能用于50Hz系统。 内容的回复:

能具体说说为什么50Hz可以用于60Hz系统;但是60Hz的不能用于50Hz系统

楼主:
厂家说的就是磁通问题。具体的也没跟俺说。

网友C:
一般的互感器都是宽频的,楼主要多了解下厂家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