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求助步科触摸屏中一个工程中的画面如何导入到另一个工程中

楼主(2012-10-19):
在一个工程中做好了画面后,在另一个工程中如何导入这个画面?
触摸屏为MT4310C
使用编程软件:EV5000_V1.6_CHS

网友A:
我的MT4512T,启动EV5000_V1.6_CHS打开第一个工程,再一次启动EV5000_V1.6_CHS打开第二个工程,然后按菜单进行复制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