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讯距离

楼主(2012-10-19):
大家来讨论一下232的通讯距离问题,在使用RS-232通讯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理论上通讯最多15-20米,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测试30-50米都是可以正常通讯,加用串口延长驱动器和不加效果一样的...

网友A:
一般就是几米吧,建议不要太长,那样不稳定的;

网友B:
RS232全双工,通讯距离15米

网友C:
何必去纠结这么一小点呢,通讯的数据量大小,丢包率,通讯时效性你用数据分析了么?线稍微长点用RS485,再长点,用网线,走以太网,再长点,走GPRS通讯

网友D:
官方公面的距离都是保守距离,在此距离内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网友E:
过长的距离可能会不稳定的吧

网友F: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一般就是几米吧,建议不要太长,那样不稳定的; 内容的回复:

听说USB转232串口的通讯距离应该不超过15M   而且还是无障碍的前提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何必去纠结这么一小点呢,通讯的数据量大小,丢包率,通讯时效性你用数据分析了么?线稍微长点用RS485,再长点,用网线,走以太网,再长点,走GPRS通讯

网友H(2014-08-03):
引用 网友B:
RS232全双工,通讯距离1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