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怎么使用?

楼主(2012-10-19):
伺服电机驱动器可以通过外接控制器(脉冲发生器)或者模拟量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以下是电机的三种控制模式:

1 转矩控制:通过外部模拟量的输入或直接的地址的赋值来定电机 轴对外的输出转矩的大小,主要应用于需要严格控制转
 矩的场合。

速度控制:通过模拟量的输入或脉冲的频率对转动速度的控制。

3  位置控制:伺服中最常用的控制,位置控制模式一般是通过外部输入 的脉冲的频率来确定转动速度的大小,通过脉冲的个数来确定转动的角度,所以一般应用于定位装置 。

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的设定:
使用目的
(1)可任意设置每单位输入指令脉冲的电机转速.移动量。
(2)当上位置的脉冲产生能力(可能输出最高频率)不足,无法达到所需电机速度时,可使用递增功能增大指令脉冲频率。
分倍频的框图

分倍频比=         编码器分辨率
                  指令分倍频分母(Pr4B)

编码器分辨率
10000(2500P/r×4)
例1
电机每转1次指令输入(f)为5000时
Pr4A
Pr48 10000 ×2
Pr4B 5000

例2
电机每转1次指令输入(f)为40000时
Pr4A
Pr48 2500 ×2
Pr4B 10000

网友A:
这个总结的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