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电流不平衡什么问题所在啊

楼主(2012-10-19):
有台真空烧结炉子 今天在加热的时候我测量三项电流分别是 115 117 90 这是什么问题那 用着没什么问题啊 就是比以前加热慢了点~我想问问各位师傅怎么解决 有什么影响吗 三项中有一项电流差的有点多吧    炉子是主线进去在经过可控硅的调节到一个变压器  变压器是低电压高电流的链接的加热体  球老师给说说

楼主:
有老师在吗?

楼主:
老师都下班了啊1111

网友A:
电流和原来的比较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以前也有差别 我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刚刚上炉子的时候 那安装的也是 三项线来回调 貌似总有一项和其他两项不平

楼主:
我就是感觉那项差的太多了点

网友A:
恩  三相也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平衡   至于你说为什么加热慢  这个就看你电流是不是有变化  其工作的环境因素

设备  加热体 之间的差异

网友C:
应该是加热部分阻值不一样了,你用数字万用表大概测量下三相的阻值是不是有差别了?记得断开线路来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恩  三相也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平衡   至于你说为什么加热慢  这个就看你电流是不是有变化  其工作的环境因素  设备  加热体 之间的差异

金属风暴!

网友:
1. 测量电路负载三相电阻,比较是否一致,若不一致则是电阻丝问题,或接头问题,如果接头接触不良,会产生接触电阻,除造成三相不平衡外,还有安全隐患;

2.电网中是否有其它设备存在谐波干扰?

3.可控硅或变压器问题。

网友E:
三相电流不平衡度 =【( 最大电流值 - 最小电流值 )/ 最大电流值 】 × 100%,一般不超过5%。尽量保持平衡,对变压器有损害的 。至于你炉子,最后再认真测量三相电阻,看看他的平衡度。

网友F:
应该是有一相的部分发热元件坏了,不工作了所以电流就小了!

网友G:
引用"金属风暴观点"你测一下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行,断开负载测输出电压是否平行,不平行一般就是变压器或可控硅有问题.

网友H:
期待高手出现啊

楼主及时更新啊

网友I:
测量三项电流分别是 115 117 90 这是什么问题那 ?

1、 将三相的接线换一个位置,如果还是那一相电热丝电流小,就是电热丝的电阻不平衡的问题;

2、 将三相的接线换一个位置,如果还是那一相电源电流小,就是电源三相电压不平衡的问题;

3、如果是三相电源的问题,先检查接线、在检查可控硅调压电路、在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有问题;

4、如果是电热丝的问题,选择三相电流平衡的一组电热丝为搭配组和!

网友J:
学习了,本人是不太懂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