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360多个PT100要检测,并且在WINCC上显示,怎么实现呢?

楼主(2012-10-19):
大家好:
         我们一个工程,需要检测360多个点的PT100热电阻,分布在400来米的长度上,拟设6个检测站,然后通过网络连到WINCC上显示温度,并且进PLC报警,现在WINCC和PLC都是应用的以太网。
       请问怎么配置好呢,我们原先选的研华的ADAM4015,一个模块检测6个,需要60来个模块,可研华跟我们说这种MODBUS网配下来的话,扫描周期得40/50秒,太长了吧,你们一般怎么做呢。有没有能检测比较多点数的模块呢。

网友A:
可以分成几个子网吗,然后再以太网。

网友B:
PLC不是有热电阻模块吗?或者是PT100出来后,加上变送器,变成4-20mA的信号,送PLC,然后在WINCC组态!

网友C:
360个温度检测有点多,偶的理解可以根据区域分布分成几个小的单元,然后设计几套PLC系统,热电阻在控制柜测使用带变送器的安全栅后进PLC的AI模块,然后通过网络传输,如果距离较远可以使用光纤传输到总控制室中,然后经过交换机进监控电脑,上位机用WINCC进行多站寻址即可。 这样投资可能略大,不过对于以后的扩容、维护、维修和故障影响面和排除都方面快捷。

网友D:
关键是输入点太多,我觉得可以分开检测,可以用多路采集模块,然后用plc读取他们的数值,再传给上位机。其余的没有好办法!

网友E:
RS485总线的温度计成吗?

有360个点,俺1000元接单讨饭

网友F:
我们有合适的产品,走以太网通讯,还可以远程监控.

每个站最多96个PT100 接入,可以接入TC 128个。

如果需要,还可以选一个主战带视频输出的,DVI接口720p视频输出,做成如图所示的安灯管理系统。

QQ:329360862

网友F:
其实,能选用的产品是非常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