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帮CHB401温控仪测温问题

楼主(2012-10-19):
我有一台新的汇帮CHB401温控仪,现在要测量仪设备水温度,未开机水温是13度,开机水温是17度,未开机配电柜温度是20度,开机配电柜温度在30度,我把温控仪放在配电柜外面测量,温控仪正常使用,放在配电柜内部,测量温度并不是水温17度,而是30度,我把配电柜柜门打开然后测量温度慢慢下降至25度。这种温控仪有手动补差,我在温控仪放在配电柜里,在开机时我手动补差将温度下压至17度,然后发现,停机时温度变到0度了,我日,头大了。后来我又加了一个补偿热电偶,貌似效果不怎么样。怎么办?求助,求高手指导!

网友A:
你用打火机烧一下温度探索头看温度是否有变化,没有的话你使用的探头接的位置不对.

网友A:
一定是你没有设置好温控仪,它现在显示的是环温度,就算你不接热电偶也会显示30度,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是你没有设置好温控仪,它现在显示的是环温度,就算你不接热电偶也会显示30度,是吗
搞定了,是干扰问题,边上有一台变频器,热电偶线不够长,我接了普通线,有干扰,现在改用热电偶线接上,接头焊的,然后做好接地,现在正常使用了。

网友C(2013-01-25):
你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从你的描述看“把配电柜柜门打开然后测量温度慢慢下降至25度”说明仪表对环境温度的测量是准确的且并未受到干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将这个仪表尾部的一个温度补偿电阻(线绕的约15欧)取下并移到机柜外不受热影响的室温处即可彻底解决。

网友D(2013-03-03):
怀疑你的仪表柜接线端子到温控仪连接未采用补偿导线,而接线端位置与温控仪之间有温度差(因为柜内设备发热造成)。有疑问可相互交流,学习(QQ606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