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控制变频器的PLC

楼主(2012-10-19):
各位:有谁知道 哪种PLC 能够控制 变频器 ,能够接触摸屏能够接受处理 M/T旋转编码器的信号,具有数学计算功能,能够将数据存储在U盘里的?

网友A:
前几种好说,就是存储在U盘中的没听说过!sorry!

网友B:
     前几种好说,就是存储在U盘中用威论屏试试。听说有配方存储功能。

网友C:
我们顾美的一体机可以控制变频器和编码器信号 有计数功能 但U盘是安装程序用的 不知道你说的将数据存储到U盘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能储存在 U 盘里的程序倒是没有用过,但是 S7  300 系列能存到 内存卡内,别的都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