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变频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2-10-19):
小弟是菜鸟,在这里请教各位大师,就是我用外部4-20MA信号控制变频器调频,请问参数怎么设置啊。接线是接AIN1+/AIN1-然后将DIP开关拨至0-20MA位置。外部启动信号接线也已接好,现在就是参数设置问题了。先谢谢了!

网友A:
P0700=2

P0756=2

P0757【1【=4
P0758【1】=0%
P0759【1】=20
P0760【1】=100%
P0761【1】=4

启动信号就不说了

楼主:
小弟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B:
完全同意楼上的说法。u 其实,变频器手册上就有详细说明。

网友C:
手册上说明的很详细了,设置好各个参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