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台台达es3跟2台台达M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2-10-19):
如题。。用485通讯。现在问题是可以同时控制但是读出来的频率,不能分开显示。都是共用D1050和D1051的吗?

网友A:
可以用组合位元件把高低字节拆分的。

网友B:
     可以有左循环指令轮询,轮放在别的寄存器。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组合位元件把高低字节拆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可以用组合位元件把高低字节拆分的。

网友E:
可以在做计数器,在等于1时MI,2时是M2,等以此类推,然后读取变变频器的值,因为不能同时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