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打开一个程序时报错,显示HW-update,旧版本或没有完全安装

楼主(2012-10-19):
一开始时,我打开HW CWfig硬件组态界面,有一个FM352模块的图标显示成黄颜色的提示图标,后来我一点开,提示没有此硬件,后来点击HW Config界面的“Opition”->“Install HW Updates..”,进入到“Install HW Updates”下载界面,选择“download from Internet”并点击“Execute进行安装,完了以后再次打开这个程序时出现报错,显示HW-update,旧版本或没有完全安装,搞得我连程序都打不开了,现在我我想撤销之前的硬件安装,回到我没有进行这个操作以前的状态,怎么弄啊,我已经将软件卸载了,重新安装也是一样的,后来又进行了系统还原,也是一样的,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先将电脑连网在线升级硬件组态,后建议打开原程试试 还有就是你的软件版本与程序匹配不?

网友B:
见过红的没有见过黄的。

网友C:
直接安装最新版的软件!

网友A:
   问题搞定没,昨天测试了一个,如一个 V5.5做的程序在 V5.4 SP2 中就有硬件是黄色,后将 V5.4 升级到 SP5 就 OK 啦,同时硬件也更新升级 !

楼主:
搞定了,在线升级硬件组态就好了,谢谢大家了,有没有哪位大哥能把V5.5版本的给我啊,版本低了,就是麻烦

楼主:
请问FM352模块Q0对应程序的地址是多少,在硬件组态里看到Q地址的范围是800-815,如何在程序中查找FM352模块的Q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