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iSS系列智能一体式混合伺服电机说明

楼主(2012-10-20):
iSS产品八大特点
  省接线人工          减线路干扰
  降电缆成本          少安装空间
  高速加速提升       闭环不再错位
  发热振动减少       无需调试增益
闭环控制:
       通过安装在电机轴上的高精度编码器实时监控电机转子的位置,控制器实时采集转子位置信息,与给定目标位置进行比较,从而控制电机实现精确定位。
      彻底解决步进电机的丢步、发热、低速共振等问题。
      提高电机的性能,使其具有伺服的特性,部分特性甚至优于伺服。
1、不丢步
       安装位置编码器,采用革命性的最先进的控制算法,使其具有伺服电机的闭环特性,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步进电机丢步的问题。

对于传统步进电机,由于瞬间的负载突变,将导致电机丢步,从而最终给客户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而智能驱动电机系统,能很好地应对各种负载突变的情况,给客户的使用提供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2、高速性能提升30%以上

与传统的开环步进驱动系统不同,iSS驱动系统采用最先进、最优化的电流控制方式,在相同运行条件下,其高速性能要比开环步进提高30%以上,使电机在高速运行过程中始终能够保持高转矩运行。

3、 发热降低20%
       采用最先进的电流控制技术,可根据负载的变化,自动动态实时调节驱动器输出电流的大小,从而有效降低电机和驱动器的发热,提高运行效率
,增加系统可靠性,降低能量损耗,延长驱动器及电机使用寿命。
4、高精度定位、超低速平稳运行
       最大微步细分可达40000脉冲/圈,编码器分辨率:4000脉冲/圈。
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矢量控制算法及抗振技术,可有效减小电机运行中的噪声,对困扰传统步进电机的“低频共振”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从而可实现电机在超低速度下的平稳运行。
5、 快速响应
       拥有了传统开环步进系统高刚性的优点,位置响应输出与输入指令信号几乎实时同步,系统响应极快,因此特别适合应用于短距离快速启停和零速稳停的运动场合。
6、电机停止时无振荡

电机高速到达指定位置时,传统的伺服系统往往会产生位置过冲的现象,在稳定之前会有一个振荡的过程,只有通过降低刚性,以牺牲系统响应时间为代价才能解决振荡的问题;而iSS系统则利用步进电机独有的保持转矩特性,能够稳定到达设定位置而避免振荡。

7、自动增益调整
       iSS系统能根据负载变化情况自动进行增益调整,无需进行复杂繁琐的手动调整,最大程度减少了用户安装调试的工作量,节约了人力成本。

网友A:
看样子得找机会用下看下哦  以前用过雷赛的步进驱动器和电机 感觉还行吧!

楼主:
楼主高见!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得找机会用下看下哦  以前用过雷赛的步进驱动器和电机 感觉还行吧!

用过,后来换了这个混合伺服。雷赛只是在电流环做补偿而已。编码器精度也太差了,只有1000线。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