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PLC没有小数功能怎么解决?

楼主(2012-10-20):
三菱FX1N PLC没有小数功能该怎么解决?我是工控新手,请前辈们说的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A:
把小数变成整数再运算可者用数学上的一些方.比如要做: 82.3÷9     ,可以先把82.3当成823,用整数除法先除9再除10,结果就是一个整数.三菱FX1N和FX1S都没有浮点运算功,在应中涉及到算术的最好都要取10的倍数值。用FX2N,FX3U等都可以支持小数点(浮点运算)。

网友B:
先将要输入的数变成整数,然后再将这个数转成浮点数(浮点数转换指令FLT),再把转换成浮点数的数字。通过除法指令DIV变成小数,比如你要输入10.5,你就要先输入105,然后转成浮点数,再把这个数除以10,输入的数就是10.5了。

网友C:
自古算盘都没有小数。你说咋算?

网友D:
把它放大n*10(n为小数位数)倍,运算就行了

网友E:
放大100 1000 10000 倍等等

有的时候不够准确

网友F:
按整数算,算完后,再转换成小数保存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先将要输入的数变成整数,然后再将这个数转成浮点数(浮点数转换指令FLT),再把转换成浮点数的数字。通过除法指令DIV变成小数,比如你要输入10.5,你就要先输入105,然后转成浮点数,再把这个数除以10,输入的数就是10.5了。

梁工,FX1N不支持浮点运算FLT的说

网友H(2015-06-26):
问题是FX1S CPU编程的时候无法输入FLT指令

网友I:
使用整数,设定小数位数;也可以达到相似的效果!比起浮点数(二进制、十进制),更容易让人接受。

网友J(2017-10-12):
回复内容:赞

引用 网友B:
先将要输入的数变成整数,然后再将这个数转成浮点数(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