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控制的电机正反转的PLC编程设计与解析

楼主(2012-10-20):
          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控制的电机正反转的PLC编程设计与解析

有一求助帖:增量型旋转编码器能控制的电机正反转?可以的话如何用PLC来实现它的正反转?求实例

解答:可以用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控制电机的的正反转。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有双通道脉冲输出AB,其AB二路脉冲相位差=90度,见下图

编码器正转时A脉冲引前B脉冲90度,即A脉冲由0上跳为1时,B脉冲仍=0,经过1/4周期(延迟90度),B脉冲才由0上跳为1,见上左图。

编码器反转时A脉冲滞后B脉冲90度,即A脉冲由0上跳为1时,B脉冲已提前90度由01,经过1/4周期(延迟90度),B脉冲由1下跳为0,见上右图。我们可以利用AB脉冲的这一特性来识别编码器的正反转,进而可用它控制电机的正转、反转及停车。

一、编程构思:I0.0A脉冲输入口,I0.1B脉冲输入口,Q1.0 为电机正转接触器的输出口,Q1.1 为电机反转接触器的输出口,

由上面的A B脉冲波形图可知:B脉冲正跳沿出现时,如A脉冲处于高电平,则编码器处于正向转动状态,如A脉冲处于低电平,则编码器处于反向转动状态,这样我们就利用2SR触发器来实现辨别编码器的转动方向是正、还是负、还是停。见下梯形图:

二、PLC编程:

程序说明:

网络1 为电机正转、停车程序,用I0.1=1的前沿(B脉冲)触发S R触发器,如此时刻I0.0=1(即A脉冲输出为正),就触发SR1S端使其置1,Q1.0=1,电机正转。如此时刻I0.0=0(即A脉冲输出为负),就触发SR1R端使其置0,Q1.0=0,电机正转停。

    网络2 为电机反转、停车程序,用I0.1=1的前沿(B脉冲)触发S R2触发器,如此时刻I0.0=0(即A脉冲输出为负),就触发SR2S端使其置1,Q1.1=1,电机反转运行。如此时刻I0.0=1(即A脉冲输出为正),就触发SRR端使其置0,Q1.1=0,电机反转停。

网络1触发S R1与网络2触发S R2的的控制条件正好相反,即当I0.0=1时,I0.1=1的前沿触发SR1S端,同时又触发SR2R端,使Q1.0=1Q1.1=0,即正转接触器得电吸合,而反转接触器失电断开。当I0.0=0时,I0.1=1的前沿触发SR1R端,同时又触发SR2S端,使Q1.0=0Q1.1=1,即反转接触器得电吸合,而正转接触器失电断开。从而避免Q1.0Q1.1同时得电吸合的错误状态。

网络3 为使电机停车的触发条件:用I0.1的前沿连接断电延时定时器T101,只要编码器转动,T101=1,只有编码器停止转动,延时10秒后T101失电断开,T101=0,其由10的负跳沿,同时触发SR1SR2R端,使Q1.0Q1.1=0,即电机停。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能对PLC初学者有所帮助与启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网友A:
三菱FX2N用绝对式两相编码器,如何编程??请教!

楼主:
回1楼:由于没有搞过三菱PLC,没有其编程软件,只得用手画其梯形图,供你参考,梯型图如下:

     其A 脉冲输出接PLC的X000 输入点,B 脉冲输出接PLC的X001 输入点,编码器正常旋转时其A、B脉冲频率高,其正负脉宽的<<10秒,故T0与T1定时器始终处于未吸合状态(即:T0=0  T1=0),如电机停转,使X001=1或X001=0的间隔>10秒,故使T0或T1延时吸合,使Y000与Y001复位,使电机停。

网友B(2012-12-16):
文章太给力了,谢谢,真心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文章太给力了,谢谢,真心的谢谢!

网友D:
建议给此贴受精。

网友E:
大早上,蹲在卫生间看到这么好的帖子,神清气爽啊!

顶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1楼:由于没有搞过三菱PLC,没有其编程软件,只得用手画其梯形图,供你参考,梯型图如下:     其A 脉冲输出接PLC的X000 输入点,B 脉冲输出接PLC的X001 输入点,编码器正常旋转时其A、B脉冲频率高,其正负脉宽的<<10秒,故T0与T1定时器始终处于未吸合状态(即:T0=0  T1=0),如电机停转,使X001=1或X001=0的间隔>10秒,故使T0或T1延时吸合,使Y000与Y001复位,使电机停。

手画的都这么牛X,佩服佩服。

网友G:
写的确实不错!问一下该程序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呀?说个实例?

网友H(2014-04-22):
牛X思路绝对厉害正好找这方面的资料楼主真是及时雨啊

网友I:
学习了,谢谢一、三楼的前辈们!

网友J:
好东西啊,真牛,受教了

网友K(2014-08-09):
feichanghao非常好

网友L(2015-04-18):
<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M:
欧姆龙CP1H用绝对式编码器如何编程的啊,谢谢

网友N:
对: qaz59721 欧姆龙CP1H用绝对式编码器如何编程的啊,谢谢 内容的回复!绝对值编码器每圈码值位移,编程时计算好具体对应位置即可

网友O:
 学习了,不错。正在学习西门子s5.xiexie

网友P(2016-06-21):
谢谢,我的台达纠偏电机梯形图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