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报SHORT CIRC(2340)

楼主(2012-10-20):
我碰到一台ACS800变频器,一运行就报SHORT CIRC(2340)。

1、检查电机及电缆绝缘良好。

2、运行报故障,在不复位的情况下,查看故障字:3-05(FAULT WORD 1):1;     4-01(FAULTED INT INFO):1;

           4-02(INT SC INFO):10

     根据说明书:4-02:10表示W相上臂IGBT(s)短路

                       4-01:1表示INT1 板故障

请教一下高手,INT1板指的是哪块板呢?4-01 INT故障信息里有INT1-INT12板故障,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板。另外,4-02提示“W相上臂IGBT(s)短路”我将W相驱动板的连接线拔掉,照理就不会检测到W相的故障了,报故障的话应该是报其他故障,但是运行还是报2340,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请教高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2013-09-02):
4-02:10表示U相下臂IGBT(s)短路,它是16位的二进制数据,10表示第1位故障,即第2个

网友B(2013-10-18):
引用 网友A:
4-02:10表示U相下臂IGBT(s)短路,它是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