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如何反转.doc

楼主(2012-10-20):
松下伺服电机如何反转

一般情况下,伺服电机有三种控制方式,分别是速度控制,转矩控制和位置

控制,其中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都是通过在控制口的14引脚接入一个模拟电压

来实现的,在这两种控制方式下,可以通过改变模拟电压的极性来改变,或者是

保持原来的模拟电压的极性,修改参数值Pr51(速度控制方式下)和pr5D的值

(转矩控制方式下),位置控制方式是通过向控制口输入一定频率的脉冲来控制

的,在这种控制方式下,根据pr42的值的设定值不同,有不同的改变方式,当

pr42等于0或者2时,需要改变AB两项脉冲的先后顺序才能改变,当Pr=1时,

要改变脉冲加的端口序号,当Pr=3时,需要改变指令电平(SIGN信号)的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