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1只,接触器2只,控制按钮盒3只,热接触器1只,求接线图

楼主(2012-10-20):
我要考电工等级证,实操题是双重互锁电动机正反转三地控制。我会接正反转,可三地控制的按钮内部接线不会求各位高手帮帮我

网友A:
      火线------三个启动按钮----并联后再和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并联,每个接线和你正反转的那个启动按钮接法一样,接常开点------三个停止按钮串联,接法也是和你正反转的一样,接常闭点------热继电器常闭辅助触点-------接触器线圈-------零线。

网友B:
你还考电工证,行把标点符号打好再说吧。

网友C:
2楼的不要这样打击人!

网友D:
“我会接正反转,可三地控制的按钮内部接线不会”

1、先接好正反转电路;

2、在给启动按钮,并联三个启动按钮;给停止按钮串联三个停止按钮;

网友D:
3、启动按钮互锁触点串联;

网友E:
多地控制记住一点就行了:启动按钮(常开点)并联,停止按钮(常闭点)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