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的三菱编程软件不能打开,显示占用的内存不能为read,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20):
我原来有一个三菱的编程软件,只能打开fx系列的程序,昨天刚安装了一个更高的版本。却怎么也打不开,显示占用c0000400b的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有那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怎样解决?

网友A:
  那是你的软件安装不成功或是有问题,建议重新安装,在安装时杀毒软件 !

楼主:
我已经安装了三遍了,可还是老毛病

网友B:
杀毒软件退出再打开  试试

网友C:
1原来的低版本没卸载干净。

2严格按提示安装,内附有安装说明

网友D:
卸载干净了,连注册表信息都删掉了,错误代码105.不能够找到安装语言,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是不是别人给我的软件包有问题呀?

网友D:
对:时三——王者之师关于1原来的低版本没卸载干净。2严格按提示安装,内附有安装说明内容的回复:

卸载干净了,连注册表信息都删掉了,错误代码105.不能够找到安装语言,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是不是别人给我的软件包有问题呀?

网友E:
估计是给你的软件包有问题,或者你没安装完,GX的,需要安装环境文件,然后安装编程软件,里面有2个需要安装的!

网友F:
我装GX7也是一样,有时要装几次才成功,也总是出现(内存不能为********),多装几次就得了。

网友G:
好资料,学习了。

工控导航网:http://www.gkdi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