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自然现象:一轴有问题其他轴三菱驱动器AL30AL33报警

楼主(2012-10-21):
最近发现几例三菱驱动器AL30AL33报警的故障。都是由其中一轴电机绝缘下降引起。奇怪的是绝缘差的电机驱动器无报警,硬件一切正常的其他轴驱动器却报30、33报警,驱动器交流电源都是一条线并联的。交流电源电压是正常的,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拔掉问题轴,其他轴全部恢复正常。这是为什么呢?有问题的轴不报警,正常轴却报警,想不通,往高手指点

网友A:
超级加逛顶一下!这下该够十个字了吧!

网友B:
广东华兴机电专业维修三菱,安川,松下伺服驱动器。价格实惠,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垂询,电话:13790524166  黄先生

网友C:
帮你顶,望高手也来顶。。。。。。。

楼主(2013-06-01):
版主不进来看看吗,求版主光临赐教

网友D:
怎么没有大神来帮着分析啊,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学点东西、、

网友E:
跳开功率主电路的缘故。本来机器是正常运行的短路电机引起跳功率主电路开关,其他正常电机立刻制动停止。设备正常时电机的正常停止通过功率模块逆变将能量返回电网的,现在没通路了在直流部分产生一个高压,而报过压警。短路电机因为短路产生不了高压,因为放电放掉了,所以不报警,或者其他的报警。

网友F:
肯定不是闹鬼,也不是灵异事件,楼上分析的不错

楼主(2014-06-18):
现在没通路了在直流部分产生一个高压,而报过压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跳开功率主电路的缘故。本来机器是正常运行的短路电机引起...

现在没通路了在直流部分产生一个高压,而报过压警。您指的通路是?通路应该还有吧,因为正常的驱动器还在运转,只是产生报警的这部分能量从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是闹鬼,也不是灵异事件,楼上分析的不错

对不起,标题党,吸引回复的哈哈

网友G:
绝缘有问题,你们有共一个电源,一个地,什么事情不会发生?

没有超自然的,搞工业的,还这么迷信,牛顿听到会心寒的。

////////////////////////////////////

本人销售无锡创正伺服,价格便宜,要是选购,手册说明书全部齐全,另外上海附近的可以现场调试,程序规模小的可以顺带写程序(三菱,松下,西门子),有机会还望兄弟能够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H(2014-07-19):
这个现象还真遇到过。

网友I(2019-04-12):
有解决的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