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G7报过温的解决求助

楼主(2012-10-21):
这台安邦信G7,132KW变频报过温,经查,已确认是CPU芯片问题,谁有适合这功率段使用的拆机板CPU芯片?另外,安邦信G7变频用CPU芯片功率段是否45KW-160KW都适用呢?有谁可解决的请与我联系,先谢谢!电话13977127609

网友A:
安邦信G7变频用CPU芯片功率里有 额定的功率和电流! 要需要把额定的功率和电流改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B(2016-05-04):
更换G7控制板 然后设定功率和电流大小就可以了!